MS6212D双向电平转换器3.3v转5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MS6212D 是一款双向电平转换器,可以用作混合电压的数
字信号系统中。其使用两个独立构架的电源供电,A 端供电电压
范围是 1.65V 到 5.5V,B 端供电电压范围是 2.3V 到 5.5V。可用在
电源电压为 1.8V、2.5V、3.3V 和 5V 的逻辑信号转换系统中。当
OE 端为低电平时,所有 IO 端口为高阻态,这显著降低了静态功
耗。当 VCCA 上电后,OE 端内部集成了下拉电流源。为了确保在
上电或下电过程中端口保持高阻特性,OE 端应该通过一个下拉
电阻接地,下拉电阻的阻值由驱动电流源的能力决定。  3.3v转5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5V转3.3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1.8V转3.3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3.3V转1.8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MS6212D 采 用 DFN8 封 装 , SOT23-8封装,MSOP8封装。工 作 电 压 范 围 是 -40℃ 到
+100℃。
 主要特点:
无需方向控制信号
数据速率:推拉模式为 20Mbps,开漏模式为 2Mbps
A 端电压范围 1.65V 到 5.5V,B 端电压范围是 2.3V 到 5.5V
(VCCA≤VCCB) n VCC 隔离:如果任何一个电源拉到地,则端口呈现高阻态
无上电顺序要求
 支持掉电模式
应用
 I2C/SMBus(系统管理总线)
 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
GPIO(通用输入/输出)
替代:SMG4553
关键词:MS6212D双向电平转换器  5V转3.3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1.8V转3.3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3.3V转1.8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MS6212D双向电平转换器  5V转3.3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1.8V转3.3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3.3V转1.8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