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可以做半导体材料吗?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超纯水的电导可以到0.1uS/CM。理论上说超纯水的结晶体“冰”应该具备“半导体”的特性。如果把一块“碱性冰”和“酸性冰”冻到一起,应该可以形成“PN结”结构。

当然即使能够形成半导体,也不能实用。地球上也只有两个极地能用。不过要是能行,没准在火星上可以就地取材制造个什么超级计算机什么的哦!

以上纯属臆想,只供大家娱乐!

网友:
即使能够形成PN结,这个PN结连常温下都不能使用,更不用说高温下使用了。

另外,半导体材料都是IV族元素,例如碳、硅、锗,或者是III族元素和V族元素的化合物,冰可不是III族元素和V族元素的化合物,能否形成PN结,存疑。

网友A:
如果了解气液固物相平衡和固体蠕变这类常识,就不会问出这种问题了

网友:
自然界有一种复合半导体材料“二硫化亚铁”。半导体结构只和晶体结构有关。所以我猜测“冰”可能是半导体。只是猜测能不能用放一边。

网友:
物相不是永恒的,在固态仍然存在固液变化,只不过液化的速度小于凝固,所以固固体,同时还存在升化和凝华现象,只不过升华作用小于凝华作用,所以只要温度不升高,而外界环境又有水份,这坨冰会越来越大。你把冰搞个微雕,再密封起来,只要细微之处存在空隙,物相的局部变化就会引起冰的局部变形,半导体动不动就是十纳米的尺度,要不了多久就开路或短路了。蠕变就不说了,过程比前述因素要长得多

网友:
好像是初中二年级的物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了解气液固物相平衡和固体蠕变这类常识,就不会问出这种问题了

气液固物相平衡只是讲了液项和固项能不能相互“融合”的可能,没有说PN结的形成规律。PN结只是固体物在形成晶格时“电子”的分布理论。到现在为止人类还没有能够“看到原子核的内部结构”。所以各种晶格体系也都是推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气液固物相平衡只是讲了液项和固项能不能相互“融合”的可能,没有说PN结的形成规律。PN结只是 ...

材料都变形短路了,PN结还在存在,又有何意义?硅是宽常温范围的固体,硅基半导体的工艺尺度越小,电子迁移效应越严重,但较长时间内在-100~150度工作是没问题的,水冰只存在于窄的温度范围,而且对温升会非常敏感,记得中学试验中,有一项是钉子在压力之下进入冰块,把冰块换成硅材料,压10万年也同样可以压进去,搞应用,材料的稳定性非常重要的。

网友:
另外,半导体芯片在封装时,PAD需要承受可以让金属线熔化的键合温度,整块CHIP需要承受热固塑胶的固化温度,甚至玻璃的软化温度,水冰用什么工艺来搞零度以下的封装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材料都变形短路了,PN结还在存在,又有何意义?硅是宽常温范围的固体,硅基半导体的工艺尺度越小,电子迁 ...

我没说水冰的“半导体”能实用,只是好奇理论上能不能形成而且。真要能用也得零下六七十度!你说的“什么升华”,硅在常温下也有,只是极其缓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说水冰的“半导体”能实用,只是好奇理论上能不能形成而且。真要能用也得零下六七十度!你 ...

哦,好吧,你慢慢研究。

物相变化,在任何温度下,任何材料都存在的。上面举例钉子可在压力下很快地进入冰块,而硅可能要十万年,便是说明水冰的物相是极不稳定的,而硅是“相对”稳定的

网友B:
本贴只是“娱乐而已”,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心平气和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贴只是“娱乐而已”,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心平气和是关键。

你这个可能性,远不如研究“大便”的可食性,只要能抛开心理障碍。没啥,为了钱,某节目某明星被逼喝自已的尿都能喝下去。哈哈,不扯了,快上班了

网友:
回到现实中来。

电子技术中,石英晶体是个比较常用的元件,主要用于产生频率要求稳定的振荡信号。其原理是利用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和反压电效应。

蔗糖晶体也具有压电效应和反压电效应,其压电效应比石英晶体还要强,而且价格比石英晶体便宜得多。我们经常吃的砂糖就是蔗糖晶体。为什么电子技术中不用蔗糖晶体作为压电元件?

网友:
不用蔗糖晶体作为电子元件,因为蔗糖强度很低,且容易受潮,热膨胀系数很大,杨氏模量随温度变化大(这会使蔗糖晶体振荡器频率随温度变化很厉害),温度稍高就会熔化……所以,不管蔗糖有多便宜,也不用蔗糖晶体作为电子元件使用。

网友B:
大便能不能使用这个问题不用研究,中药中就有动物大便做的。

夜明砂 即蝙蝠的粪便
望月砂 即野兔子粪便
五灵脂 即鼯鼠的粪便
龙涎香 即鲸鱼的粪便
白丁香 即麻雀的粪便

只是你要不要拿来当主食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便能不能使用这个问题不用研究,中药中就有动物大便做的。 夜明砂 即蝙蝠的粪便 望月砂 即野兔子粪便 ...

从半导体扯到中药和大便上去了。

那就撤退吧,不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半导体扯到中药和大便上去了。 那就撤退吧,不扯了。

也不能说冰做半导体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冰可以做成半导体,做起码它是比较环保的,对于半导体也可能象硅材料一样做出太阳能电池。冰的熔点比较低,可以做在比较复杂的表面上。一个冬天可能发出很多电力,可以电解处很多的氢气,那不是一种很好的能源来源吗?

网友:
不过冰也可能在一些极端的条件下成为半导体,如极端低温和高压下。那样就可能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了。就怕冰的晶格不稳定,形成的PN势垒较弱,同不了大的电流。

网友:
感谢作者无私的分享。非常精彩的内容,学习了,受益匪浅。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