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路该怎么分析,求大佬指点,可有偿

楼主:
感觉挺复杂的,不会分析,求大佬指点,可有偿

网友A:
信号从A点到AMPS(信号从A点输入,从AMPS点输出),就是一个普通的放大器。从各元器件参数看,估计是工作于音频范围,其中包括了多个幅频修正电路。

但是,该放大器设计得过于复杂,完全可以将其简化。

网友:
U65是个同相放大器。其增益在低频段大致上为(R137/R139)+1,是相当小的。

U66加上Q3和Q4,是一个反相放大器。Q3和Q4是互补推挽电路,其电压增益近似为1。Q3和Q4构成的这个电压增益近似为1的放大器与U66构成的反相放大器级联,仍然是一个反相放大器,电压增益不大,但具有较大的电流增益,可以驱动较重的负载。

网友:
第一级放大器(U69)是带增益的低通滤波器,通带(低频)增益是 R137/R139+1=2.3。

第二级放大器(U66)与Q3Q4构成带推挽的功率输出放大器,低频段增益为-R124/(R131+R135)=-2.55。

U68是上述功率输出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稳定反馈电路。

网友B:
第一级放大器(U69)构成的低通滤波器比较复杂,它有三个极点与一个零点。若考虑R135与C103,则极点多达4个。分析时考虑到电路中的电阻值都差不多,但是几个电容相差几个数量级,所以可以近似认为就是由运放反相输入端的反馈网络构成其主极点。那样的话,主极点频率就是1/(2*pi*R137*C106),大约2.5kHz。第二个极点由R135、R131与C103确定,大约320kHz。零点频率是1/(2*pi*(R137||R139)*C106),大约6kHz。这几个零极点就大体上确定了这个滤波器的幅频特性。

网友:
输出级放大器的分析,可以先不管U68。U66的输出直接驱动Q3和Q4,Q1是一个恒流源,提供D11、D8一个导通电流,这两个二极管的饱和压降使得Q3Q4避免了交越失真。由于深度负反馈作用,本级的增益(从U69到R104左侧)是-R124/(R131+R135)。

网友B:
U68是上述功率输出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稳定反馈电路,其工作过程如下:

从输出端(R104左侧)电压取样,与设定值(R117中心滑动端)比较,比较结果经过C102、C110的滤波,取出其中的直流分量,反馈到U66的同相输入端。若由于某种原因使得输出端(R104左侧)的直流成分升高,则U68的输出将下降,U66的同相输入端电压亦下降,导致其输出下降。反之亦然。

综上所述,此电路之作用乃力图维持输出的直流电平不变。调节R117可以调节输出端的直流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信号从A点到AMPS(信号从A点输入,从AMPS点输出),就是一个普通的放大器。从各元器件参数看,估计是工作于音 ...

对,是一个信号处理的电路,请老哥帮你分析一下每个部分电路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U68是上述功率输出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稳定反馈电路,其工作过程如下: 从输出端(R104左侧)电压取样, ...

老哥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放大器(U69)构成的低通滤波器比较复杂,它有三个极点与一个零点。若考虑R135与C103,则极点多达4个 ...

老哥能教我分析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能教我分析电路吗

这个比较难,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

我的那个回帖是一个近似分析,从分析的角度来说,近似分析可以抓住主要矛盾,但是需要分析者有较多的经验。相反的做法是列出节点方程,直接解方程,那个做法只要学过电路分析都可以完成,但是比较繁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是一个信号处理的电路,请老哥帮你分析一下每个部分电路的作用

从4楼到7楼,gmchen老师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仔细看几遍,必有收获。

网友:
认真看了一遍分析,感觉还是不明白..看来还是等级太低了

网友:
要完全看懂5楼的分析,大概要有以下基础:学过电路分析,学过运放电路,会写运放构成的放大器的电压传递函数,知道常见的RC电路(最好还有常见的有源滤波器)的频率特性。其中前两条是大学电子类本科生的必修课内容,第三条是否学过要看是你是个学校你是个老师,第4条就纯粹是自己的积累了。

网友:
6楼、7楼是对首楼图右侧的推挽功率放大器的分析。要完全理解这个分析,大概的基础是:学过模拟电路课程,理解和熟悉晶体管放大电路和运放放大器,理解反馈的作用并且能够分析各类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