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们帮我看看这12864是坏的吗

楼主:
第一天到中间有条线 第二天再弄 就这样了。。     请问是线的问题还是lcd本身的问题啊  我感觉好像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A:
最好找一份好的程序在试,这个一般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一份好的程序在试,这个一般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这个一上电的瞬间第二行就是不亮的 和程序有关系吗? 而且没有重新下载。。之前是可以显示的  只是屏中间有条线比较暗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屏有问题了,换屏吧

网友:
拿块确认完好的屏,替换掉此屏,别的都不动。如果新的屏显示正常,基本可以确定此屏损坏。

网友:
看起来第二个图比较奇怪,出现花纹的颜色是不应该的,8成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  看来是悲剧了

网友:
就是坏的

网友:
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