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58x/F59x使用哪个开发环境 ?

楼主:
请教:
C8051F58x/F59x使用哪个开发环境 ?Keil uVision4,还是 silicon labs IDE ?

谢谢!

网友:
两个要结合使用
Silicon Lab IDE:在线调试软件,不包含编译环境,用户需安装第三方编译工具,如KEIL等,然后在IDE调试环境中指定编译路径即可。
Keil uVision4:编译环境。

网友A:
Keil uVision4,需要外加pack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il uVision4,需要外加pack包

谢谢!

keil官网没找到C8051F的pack

请问,哪里有这个PACK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keil官网没找到C8051F的pack 请问,哪里有这个PACK ?

C8051官网有,相当于插件。

网上应该有下载。

我回去找找,以前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C8051官网有,相当于插件。 网上应该有下载。 我回去找找,以前用过。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