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阻低音通高音的材料?

楼主:
现在想对一个麦克风做处理,让它对高频敏感对低频不敏感

有没有什么好的材料或者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要从MIC结构上下功夫,非MIC设计人员怕是没有介入机会。对电子工程师而言,这样的问题可以在电路上下功夫,高通滤波器、高音提升电路之类都是办法。

网友B:
"现在想对一个麦克风做处理,让它对高频敏感对低频不敏感"

在电路中进行处理,例如加入高通滤波器,高频提升等等,比对麦克风做处理要容易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要从MIC结构上下功夫,非MIC设计人员怕是没有介入机会。对电子工程师而言,这样的问题可以在电路上下功夫 ...

因为低频已经使麦克风饱和,现在只能麦克风的安装上想办法,看了一些资料都是阻高频容易阻低频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想对一个麦克风做处理,让它对高频敏感对低频不敏感"

在电路中进行处理,例如加入高通滤波器, ...

因为低频已经使麦克风饱和,现在只能麦克风的安装上想办法,看了一些资料都是阻高频容易阻低频难

网友D:
动圈式的低频效果好,驻极体的对高频响应好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低频已经使麦克风饱和,现在只能麦克风的安装上想办法,看了一些资料都是阻高频容易阻低频难

“看了一些资料都是阻高频容易阻低频难”

不错。各种纤维织物都是对较高音频吸收较强。用纤维织物包裹麦克风会使高频衰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低频已经使麦克风饱和,现在只能麦克风的安装上想办法,看了一些资料都是阻高频容易阻低频难

“因为低频已经使麦克风饱和”

你的声压也太大了。什么环境能有这么大的声压?

为使你的麦克风不饱和,建议使用纤维织物包裹麦克风衰减声压。这样当然会造成高频声音更大的衰减,但在电路中完全可以使用高频提升电路把纤维织物造成的衰减补偿回来。

网友:
让它对高频敏感对低频不敏感

可以参考使用吸音棉

音箱厂,有时为了克服箱体震动产生低频信号,在箱体内安装吸音棉,它的作用是减弱扬声器背面发出的声波对箱体的冲击,从而避免箱体震动,吸音棉作用是吸收多余的音波

网友E:
或者借鉴隔音耳塞的做法,一般都是海绵橡胶或是低压泡摸材质,高弹性聚脂材料

这都需要进行试验进行下结论,是否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圈式的低频效果好,驻极体的对高频响应好一些吧。

用的mems麦克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低频已经使麦克风饱和” 你的声压也太大了。什么环境能有这么大的声压?   ...

麦克风离声源很近,现在试验时是用不干胶粘住识音孔,高通后再放大

因为使用的MEMS麦克风内部有放大电路,怕再放大后对信号质量有影响,就考虑能不能在前端放一个可以滤除低频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者借鉴隔音耳塞的做法,一般都是海绵橡胶或是低压泡摸材质,高弹性聚脂材料 这都需要进行试验进行下结 ...

谢谢,我查下资料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因为低频已经使麦克风饱和,现在只能麦克风的安装上想办法,看了一些资料都是阻高频容易阻低频难

那你只能去选通带合适的MIC,现在的MIC不能用。建议考虑强指向性驻极体MI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只能去选通带合适的MIC,现在的MIC不能用。建议考虑强指向性驻极体MIC。

我现在要检测大于30KHz的超声部分,普通麦克风不支持这么高的频率
因为对体积有要求 普通压电超声波传感器还太大
最后采用高频能达到80KHz的MEMS 现在遇到低频饱和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要检测大于30KHz的超声部分,普通麦克风不支持这么高的频率 因为对体积有要求 普通压电超声波传感 ...

那你只能接着找合适的超声传感器(超声频段下一般不称MIC),普通MIC不是合适的选择。常规超声传感器多是收发两用的,为提高发射时的能量转换效率往往有个谐振腔,该谐振腔在接收时也是个天然带通滤波器。实在找不到体积足够小的,可以考虑拆除谐振腔试试。拆除谐振腔可能会导致接收灵敏度下降,以及应用环境中音频信号的干扰,但也会比用以音频应用为设计目标的MIC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只能接着找合适的超声传感器(超声频段下一般不称MIC),普通MIC不是合适的选择。常规超声传感器多是 ...

拆过超声波传感器,里边的压电陶瓷片体积也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过超声波传感器,里边的压电陶瓷片体积也很大

我见过最小的超声波传感器直径不到1厘米,如果还嫌大,估计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