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库----DAC12的使用

楼主:
MSP430 带有的DAC12 模块,可以将运算处理的结果转换为模拟量,以便操作被控制对象的工作过程。DA是在控制操作过程中常用的器件之一;MSP430有些系列中含有DAC12模块,给需要使用DA的方案提供了许多方便。这里实现较为简单的DAC的驱动,方便以后使用。

  1. 硬件介绍:

    MSP430x14x系列不含DAC12模块,所以本文的实现只能用于16系列等含有DAC12模块的单片机中。

    MSP430F169 单片机的DAC12 模块有2 个DAC 通道,这两个通道在操作上是完全平等的。并且可以用DAC12GRP控制位将多个DAC12通道组合起来,实现同步更新,硬件还能确保同步更新独立于任何中断或者NMI事件。

    这个DAC12模块有以下特点:8位或12位分辨率可调、可编程时间对能量的损耗、可选内部或外部参考源、支持二进制原码和补码输入、具有自校验功能、可以多路DAC同步更新、还可以用DMA等。

    这里实现的是较为简化的版本,需要可以自己添加或改写功能,如:初始化函数内部调用自校验的函数,可以在每一次初始化时候均自校验。

    DAC12每个模块只有两个寄存器:控制寄存和数据寄存器,控制寄存器用来初始化和设置模块的使用,数据寄存器用来存放要输出的电压数字量。169的DAC的寄存器如下:
    DAC12_0控制寄存器    DAC12_0CTL
    DAC12_0数据寄存器    DAC12_0DAT
    DAC12_1控制寄存器    DAC12_1CTL
    DAC12_1数据寄存器    DAC12_1DAT

    控制寄存器每一位的功能如下:

    DAC12REFx:选择DAC12的参考源
    0,1 Vref+
    2,3 Veref+
    DAC12RES:选择DAC12分辨率
    0 12位分辨率
    1 8分辨率
    DAC12LSELx:锁存器触发源选择
    当 DAC12锁存器得到触发之后,能够将锁存器中的数据传送到DAC12的内核。
    当 DAC12LSELx=0的时候,DAC数据更新不受DAC12ENC 的影响。
    0 DAC12_XDAT执行写操作将触发(不考虑DAC12ENC 的状态)
    1 DAC12_XDAT执行写操作将触发(考虑DAC12ENC 的状态)
    2 Timer_A3.OUT1的上升沿
    3 Timer_B7.OUT2的上升沿
    DAC12CALON:DAC12校验操作控制
    置位后启动校验操作,校验完成后自动被复位。校验操作可以校正偏移误差。
    0 没有启动校验操作
    1 启动校验操作
    DAC12IR:DAC12输入范围
    设定输入参考电压和输出的关系
    0 DAC12的满量程为参考电压的3倍(不操作AVcc)
    1 DAC12的满量程为参考电压
    DAC12AMPx:DAC12运算放大器设置
    0 输入缓冲器关闭,输出缓冲器关闭,高阻
    1 输入缓冲器关闭,输出缓冲器关闭,0V
    2 输入缓冲器低速低电流,输出缓冲器低速低电流
    3 输入缓冲器低速低电流,输出缓冲器中速中电流
    4 输入缓冲器低速低电流,输出缓冲器高速高电流
    5 输入缓冲器中速中电流,输出缓冲器中速中电流
    6 输入缓冲器中速中电流,输出缓冲器高速高电流
    7 输入缓冲器高速高电流,输出缓冲器高速高电流
    DAC12DF:DAC12的数据格式
    0 二进制
    1 二进制补码
    DAC12IE:DAC12的中断允许
    0 禁止中断
    1 允许中断
    DAC12IFG:DAC12的中断标志位
    0 没有中断请求
    1 有中断请求
    DAC12ENC:DAC12转换控制位
    DAC12LSEL>0的时候,DAC12ENC 才有效。
    0 DAC12停止
    1 DAC12转换
    DAC12GRP:DAC12组合控制位
    0 没有组合
    1 组合

    详细的有关DAC12的资料可以参考TI提供的用户指南。

  2. 程序实现:

    DAC12模块的程序比较简单,因为每组只有一个寄存器用来控制;本程序实现的功能如下:DAC模块初始化,完成两个DAC模块的初始化,可以根据参数判断要是、初始化的是哪个模块或两个都初始化,或是两个一组同时更新;用参数传递DAC12AMPx的值,方便设置,程序中注释很详细,如果不理解,可以直接设AMPx为5或0x05;校准函数,完成DAC12模块的自校准,也是通过参数传递要校准的模块;电压输出函数,同样这个也是用参数传递要输出的模块。

    初始化:

    /********************************************************
    * 函数名称:DAC12Init
    * 功    能:DAC12用到的相关资源初始化
    * 参    数:
    *           module模块  0:使用模块DAC12_0
    *                       1:使用模块DAC12_1
    *                       2:使用模块DAC12_0/1
    *                       3:使用模块DAC12_0/1 共同更新
    *           DAC12AMPx:DAC运算放大器设置:
    *               0 输入缓冲器关闭,输出缓冲器关闭,高阻
    *               1 输入缓冲器关闭,输出缓冲器关闭,0V
    *               2 输入缓冲器低速/电流,输出缓冲器低速/电流
    *               3 输入缓冲器低速/电流,输出缓冲器中速/电流
    *               4 输入缓冲器低速/电流,输出缓冲器高速/电流
    *               5 输入缓冲器中速/电流,输出缓冲器中速/电流
    *               6 输入缓冲器中速/电流,输出缓冲器高速/电流
    *               7 输入缓冲器高速/电流,输出缓冲器高速/电流
    * 返 回 值:char,设置成功返回1,参数错误返回0
    * 说    明:其他默认为:12位方案、写入即更新输出,module模
    *           块为3时,两个都写入更新;DAC12的满量程为参考电
    *           压;内部2.5v参考电压:需要AD设置参考源打开2.5.
    *********************************************************/
    char DAC12Init(char module,char DAC12AMPx)
    {
        if(DAC12AMPx>7)
        {
            return(0);
        }
        //---------------------------设置模块-------------------------------
        switch(module)
        {
            case 0:case'0': DAC12_0Init(DAC12AMPx); break;  //模块0
            case 1:case'1': DAC12_1Init(DAC12AMPx); break;  //模块1
            case 2:case'2':
                DAC12_0Init(DAC12AMPx);
                DAC12_1Init(DAC12AMPx);
                break;                                      //模块0、1
            case 3:case'3':
                DAC12_0Init(DAC12AMPx);
                DAC12_1Init(DAC12AMPx);
                DAC12_0CTL |= DAC12GRP;
                break;  //无校验
            default :         return(0);                            //参数错误
        }
        return (1);
    }

    这里参数无效返回0,设置完成返回1,不过要注意的是在使用DAC之前,必须开启内部参考源(在ADC模块里面,具体可以参考使用示例)。

    DAC12_0Init和DAC12_1Init函数内容一样,只不过控制寄存器分别是DAC12_0CTL和DAC12_0CTL,这里只给出DAC12_0Init的函数,另一个参考源程序:

    void DAC12_0Init(char DAC12AMPx)
    {
        // Internal ref gain 1
        DAC12_0CTL = DAC12SREF_0 + DAC12IR;
        DAC12_0CTL |= DAC12LSEL_1 + (DAC12AMPx << 5);
        DAC12_0CTL |= DAC12ENC;
    }

    这个函数仅仅完成控制寄存器的设置。选内部参考源,输出满量程是参考电压的1倍,更新方式:写入即更新,如果group设置,则两个都写入才更新。

    校准函数:完成DAC12模块自校准,

    void DAC12Cal(char module)
    {
        switch(module)
        {
            case 0:case'0':
                DAC12_0CTL |= DAC12CALON;               // 启动效验DAC
                while((DAC12_0CTL & DAC12CALON) != 0);  // 等待效验完成
                break;                                  //模块0
            case 1:case'1':
                DAC12_1CTL |= DAC12CALON;               // 启动效验DAC
                while((DAC12_1CTL & DAC12CALON) != 0);  // 等待效验完成
                break;                                  //模块1
            case 2:case'2':
            case 3:case'3':
                DAC12_0CTL |= DAC12CALON;               // 启动效验DAC
                while((DAC12_0CTL & DAC12CALON) != 0);  // 等待效验完成
                DAC12_1CTL |= DAC12CALON;               // 启动效验DAC
                while((DAC12_1CTL & DAC12CALON) != 0);  // 等待效验完成
                break;                                  //模块0、1
            default :       return;                     //参数错误
        }
    }

    参数含义和前初始化的函数相同,为了使用函数时一致。

    输出函数:

    void DAC12Out(char module,int out)
    {
        switch(module)
        {
            case 0:case'0': DAC12_0DAT=out; break;      //模块0
            case 1:case'1': DAC12_1DAT=out; break;      //模块1
            case 2:case'2':
            case 3:case'3': DAC12_0DAT=out; DAC12_1DAT=out; break;  //模块0、1
            default :       return;                                 //参数错误
        }
    }

    输出函数的参数也和初始化的module参数含义相同,这个函数比较简单,只是按照要输出的值赋给DAT寄存器。

    DAC12的程序库就这么多,DAC12还可以严格按时间更新数据,以输出一定频率的波形,可以设置为TA out1上升沿更新数据,或TB out2上升沿更新。另外还可以和DMA共同使用,完成更复杂的功能;这里均没有实现,需要的话可以根据寄存器功能来实现。

    程序部分就到这了。

  3. 使用示例:

    这里的使用方式依然和之前的程序一样,加入C文件,包含H文件即可,另外,使用本程序,必须开启内部AD参考源,为DAC12模块提供参考电压。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kInit();
        DAC12Init(3,5);                 //初始化
        DAC12Cal(2);                    //校准
        ADC12CTL0 = REF2_5V + REFON;    //开启内部参考源 2.5v 必须有;以供DA使用
        DAC12Out(2,0x666);
    }

    ADC12CTL0 = REF2_5V + REFON;这句即是开启参考电压2.5v以供DA使用。

DAC12模块的程序库就到这里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