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rcuitPython 5.0.0 Beta 1 发布

楼主:
MicroPython的重要分支,同样也是开源的 CircuitPython 刚发布了 5.0.0 Beta 1 版。

图片

主要更新:

从New Features, Updates, and Fixes since 5.0.0 Beta 0
  • Add MP3 playback support and audio improvements. Thanks to @jepler, @urish, @Dar-Scott
  • Various BLE fixes and improvements including pairing support, raising specific BluetoothErrors and extended advertisements. Thanks to @kattni, @tannewt and @dhalbert
  • Filesystem creation now includes code.py. Thanks to @iayanpahwa
  • Added Korean translation thanks to @rafa-gould and @jepler
  • Additional Chinese Pinyin translations. Thanks to @hexthat
  • The @micropython.native decorator will no longer throw an exception when it isn’t supported. It will fallback to using byte code. Thanks to @theacodes
  • Fixed displayio ePaper support that lead to displays not updating. Thanks to @tannewt
  • Fixed displayio support in STM32F4. Thanks to @hierophect
  • Fixed UART blocking behavior on SAMD. Thanks to @dhalbert
  • Fixed crash from attempt at long living frozen code. Thanks to @dmgrime
  • Removed Robo Hat MM1 M0 board. Thanks to @wallarug
  • Switched to GCC 9 for builds. Thanks to @jepler
New BoardsFind downloads for all boards, including these, at https://circuitpython.org/downloads.New since 5.0.0-beta.0

值得注意的是,PYB Nano V2开发板也加入其中

Image of Board

网友:
从 5.0.0 Beta 0 版以来的主要更新

  • 支持 MP3 播放和改进音频性能. Thanks to @jepler, @urish, @Dar-Scott

  • 各种BLE修复和改进,包括配对支持、引发特定的蓝牙错误和扩展. Thanks to @kattni, @tannewt and @dhalbert

  • 创建文件系统时包括 code.py. Thanks to @iayanpahwa

  • 添加韩语翻译 thanks to @rafa-gould and @jepler

  • 添加中文拼音翻译. Thanks to @hexthat

  • 不支持的 @micropython.native 将不再引发异常, 它会退回到 byte code. Thanks to @theacodes

  • 修复了displayio ePaper导致displayio不更新的问题. Thanks to @tannewt

  • 修复了 STM32F4 上对 displayio 支持. Thanks to @hierophect

  • 修复了SAMD上的UART阻塞行为. Thanks to @dhalbert

  • 修复了尝试长期冻结代码引起的崩溃. Thanks to @dmgrime

  • 删除了 Robo Hat MM1 M0 开发板. Thanks to @wallarug

  • 使用 GCC 9 进行编译. Thanks to @jepler

网友:
程序下载:

https://circuitpython.org/board/pyb_nano_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