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STM32‘MCU内部flash空闲页块

楼主:
STM32系列的单片机中内置的flash是和固件一同编址的,除了使用

Program Size: Code=16160 RO-data=564 RW-data=36 ZI-data=1908

手动计算flash的占用情况外,有没有直接判断空闲扇区的方法。

网友A:
flash的操作区域都是事先规划好的,动态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你就算知道了那些是空余的flash也不能随便访问,会引起HardFault,必须通过固件操作.另外想要擦写必须整块进行,看着挺多实际没几块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ash的操作区域都是事先规划好的,动态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你就算知道了那些是空余的flash也不能随便访问,会 ...

不是可以“页”擦除吗?我之前没有做过读/写内部flsh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页”擦除吗?我之前没有做过读/写内部flsh的操作

是页,保护是块,我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