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串口的数据包长度有没有要求?比如ACK 00 00就默认为已经收到数据,而不要一...

楼主:
那个串口的数据包长度有没有要求?比如ACK  00  00就默认为已经收到数据,而不要一大串的数字

网友:
是否以特定字符表示数据包结束,那是由你自己规定的。你自己可以任意规定。

网友A:
串口本身仅与帧长度有关,由10位或11位数据构成,即形成一个字节。多字节的数据与串口就无关了,完全自行定义。数据包长度有没有要求,你得去查看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本身仅与帧长度有关,由10位或11位数据构成,即形成一个字节。多字节的数据与串口就无关了,完全自行定 ...

55  这样一组是一个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  这样一组是一个字节?

“55  这样一组是一个字节?”

你先要说清楚 “55” 是什么。如果是十六进制数,确实是一个字节。如果是ASCII码,那是两个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  这样一组是一个字节?

一楼图中的应该是16进制,16进制下,0x55为一个字节。注意,为避免混淆,文字中表达16进制数时应写成0x55或者55H这样的形式。直接给55,原则上就成了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