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详解万瓦激光切割机工作前检测事项

楼主:
为保证激光切割机设备的正常运行和良好的加工质量,所以在设备工作前都要做好相关的检测工作。

一、检查镜片清洁度

万瓦切割头镜片对万瓦激光切割机很重要,其洁净程度直接影响激光切割机的加工性能和质量。如果镜片脏污,不但影响切割效果,还会进一步造成切割头内部和激光器输出头烧毁。切割前的提前排查,可以避免严重的损失。

检查镜片清洁度通常采用红光检测法,需要准备直径2.0mm以上的单层喷嘴以及白纸。步骤如下:

1、创鑫激光万瓦激光器开机即有红光指示;

2、白纸远离切割头喷嘴约300mm以上查看红光;

3、若红光中有轮廓明显的黑点或不规则黑物,则镜片有脏污,需清洁后再进行切割调试

图文详解万瓦激光切割机工作前检测事项

二、同轴调试

喷嘴出口孔与激光束的同轴度是影响切割质量优劣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喷嘴与激光不同轴,轻微只会影响切割面效果不一致,严重的时候激光会打到喷嘴上,造成喷嘴发热和烧毁。

同轴调试需要直径1.2mm的喷嘴以及透明胶带纸。步骤如下:

1、焦点0处调节同轴,使激光处于喷嘴中心;

2、焦点±6mm处打点出光;

3、若焦点0与±6mm打光点都处于喷嘴中心,则正常。否则更换切割头或激光器光路偏移

图文详解万瓦激光切割机工作前检测事项

三、检查光斑分布

光斑形态直接反馈激光能量的横向分布。光斑圆度表示光斑在不同方向上能量分布的均匀性,圆度高的光斑各个方向能量分布一致,切割时可保证各个方向的切割面光洁度和切割速度的一致性,保证切割产品质量。

检查光斑分布需要准备直径2.0mm以上的单层喷嘴以及黑色光斑纸。步骤如下:

1、黑色光斑纸远离切割头喷嘴约300mm处,打点出光;

2、若光斑中有轮廓明显的黑点,则镜片有脏污;

3、若光斑不圆、中心偏移,则激光光斑分布不良。

图文详解万瓦激光切割机工作前检测事项

四、实际零焦点检测

激光切割焦点位置是切割工艺参数中很重要的一项数据,切割不同的材质和厚度,都需要调节成不同的焦点。切割前,测量出实际零焦点才参考创鑫切割工艺参数,更快确定最合适的切割焦点。如果实际零焦点偏移太大,会造成切割焦点量程不够,无法切割厚板。

检测方法:

1、固定切割高度0.5mm,每变化0.5mm焦点位置,在1mm不锈钢上划线;

2、对比不同焦点位置的线宽,线宽最小对应的焦点即为实际零焦点;

3、实际零焦点应处于±1范围内,若零焦点偏移过大,需调节或更换切割头。

图文详解万瓦激光切割机工作前检测事项

五、喷嘴发热范围测试

创鑫万瓦激光器切割碳钢喷嘴选择

图文详解万瓦激光切割机工作前检测事项

万瓦激光器切割碳钢厚板最大的问题是喷嘴发烫,因此切割前需测试不同尺寸喷嘴在不同焦点位置满功率出光时喷嘴发热情况。

测试前提:

1、调节同轴,使光斑处于喷嘴中心输出;

2、切割安装喷嘴冷却气;

测试方法:

1、切割头出光下方放置铁质水桶(内盛适量水);

2、先吹辅助气体(气体类型及气压按照实际切割所需气体),满功率出光30秒,测量喷嘴温度变化。改变焦点位置,按照以上方法继续测试;

3、更换喷嘴尺寸,按照以上方法继续测试;

4、汇总不同喷嘴发热情况,为后续切割工艺调试提供参考。若喷嘴不发热范围很窄,则检查切割头、喷嘴、镜片及激光器问题,排查问题后,方可进行下一步切割板材工艺调试。

六、创鑫万瓦切割应用

图文详解万瓦激光切割机工作前检测事项

创鑫15000W激光切割效果

图文详解万瓦激光切割机工作前检测事项

进口15000W激光切割效果

结论:碳钢与不锈钢加工,创鑫-15KW与进口-15KW激光器切割效果基本一致

图文详解万瓦激光切割机工作前检测事项

图文详解万瓦激光切割机工作前检测事项

结论:碳钢与不锈钢加工,创鑫-15KW与进口-15KW激光器切割效率基本一致

光纤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
数控激光切管机 http://www.6618cnc.com/category-4.html
全自动激光切管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35.html
激光切割机厂家 http://www.6618cnc.com/category-1.html
激光切管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7.html
管材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category-5.html
1000w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category-7.html
1000w光纤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3.html
2000w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category-8.html
2000w光纤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2.html
3000w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category-9.html
3000w光纤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1.html
金属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category-10.html
薄板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24.html
钣金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30.html
不锈钢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11.html
数控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13.html
板管一体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8.html
板管一体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