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割机用套料软件割缝补偿及光纤激光切割机防冻措施

楼主:
数控切割机用套料软件进行割缝补偿的注意事项

数控切割机在切割过程中,由于切削切口,工件与工件设计错误之间的实际结果的存在,因此,如果不被补偿的几何形状,从纵向方向的外轮廓切割的部件的实际尺寸变小部分的轮廓尺寸变大。相贯线切割机内置先进的PID算法,响应快、适应性强、调试简单;16段速控制,简易PLC实现定时、定速、定向等多功能逻辑控制,多种灵活的控制方式以满足各种不同复杂工况要求。数控切割机机电一体化的切割机称之为数控切割机,例如数控等离子、火焰切割机(CNC Cutting Machine),它们是通过数字程序驱动机床运动的,随着机床运动时,随机配带的切割工具对物体进行切割。数控等离子强大的输入输出多功能可编程端子,调速脉冲输入,两路模拟量输出。

为了补偿所造成的切口的尺寸上的差别的损失,几何形状需要被补偿,并且补偿NC软件补偿系统用于补偿这两种方法中,最终的效果是允许行进刀具轨迹偏移量,形成后产生的切割切口损失大小刚好等于绘图程序的大小。只要嵌套软件编程,编程软件补偿作为输入参数,在根据内部和外部轮廓的几何形状生成NC代码自动移,注意,只有闭合轮廓补偿不能生成一个补偿图案未关闭。采用套料软件的切割补偿应注意:

1、如果无法确定补偿大小,可以在废料上剪切一个矩形,测量实际大小和编程大小以计算所需的补偿。

数控切割机用套料软件割缝补偿及光纤激光切割机防冻措施

2、使用软件一般不需要在数控系统补偿或补偿尺寸误差,然后重复补偿之后;然而,如果软件的大小也裂解补偿几乎可以通过数值控制系统进行补偿。

3、如果通过数控系统进行补偿,则应在软件中将补偿量设置为零。

4、数控系统较难处理小圆弧的补偿问题。如果圆弧不被圆弧切出而不是补偿半径,它就不能得到适当的补偿(理论上半径变为负值),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零件的绘制。或者考虑使用软件补偿,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光纤激光切割机防冻措施您做了吗?

激光器

适用于光纤激光器频繁使用且需连续运行的情况

推荐使用:Clariant科莱恩工业级防冻液(型号为:Antifrogen N,乙二醇-水型,工业用品,对人体有毒)。使用体积占水箱容积的10%-20%,不能超过20%。

注:丙二醇-水型禁止使用!

适用于光纤激光器不需连续运行的情况

中功率激光器只需保持冷水机夜间运行,无需上电;高功率激光器(最大功率在2000W以上)24V保持开启状态,保证冷却液处于循环状态且温度不低于冰点。

冷水机

加装空调或供暖设施使环境温度保持在10摄氏度左右。

24小时运行制冷机,水在流动的状体下不会结冰。

在水箱中添加乙二醇防冻液防冻,其冰随着乙二醇在水溶液中的浓度变化而变化。

光纤激光切割机长期不用或者停电状态下,务必把制冷机水箱内的水排空。

排水方法

关掉设备电源,打开制冷机后面的排污阀,排空水箱内的水。

拧开制冷机内的过滤芯,排空过滤芯内的水。

拧开水泵下面的排水螺丝,排空水泵内的水。

去下水箱后面的水管,做好标记。用0.2MPA(2KG)的气体接到水管(Φ12)的一段,排空激光器内的水。

用0.2MPA(2KG)的气体接到水管(Φ8)的一端,排空激光头内的水。

注意:

用于排水的气体压力过大容易损坏激光器。防冻液浓度过高增加水循环阻力。

必须对激光器、激光输出头、加工头及冷水机内所有冷却水排放干净才能有效保护整套水冷管路和相关器件!

添加防冻液的方法

名称:乙二醇,在当地的五金化工店可以购买,网上也有,但液体无法运输。

和去离子水的比例是约30%即可,(水七成,乙二醇三成)。

0度(含)以下务必添加。

乙二醇不等于乙醇(酒精),请务必严格区分。

购买的全称为:防冻液乙二醇。

光纤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
数控激光切管机 http://www.6618cnc.com/category-4.html
全自动激光切管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35.html
激光切割机厂家 http://www.6618cnc.com/category-1.html
激光切管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7.html
管材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category-5.html
1000w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category-7.html
1000w光纤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3.html
2000w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category-8.html
2000w光纤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2.html
3000w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category-9.html
3000w光纤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1.html
金属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category-10.html
薄板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24.html
钣金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30.html
不锈钢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11.html
数控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13.html
板管一体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8.html
板管一体激光切割机 http://www.6618cnc.com/product-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