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ltium Designer 软件生成PCB文件

楼主:
  使用Altium Designer 软件生成PCB文件过程,点击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此过程比较复杂,主要分以下8 大步骤完成。

  1、点击菜单栏左侧的放大镜按钮。会在最小系统1. PcbDoc 中出现生成的PCB 文件,把整个电路图选中,并拖到网格合适区域,点击delete 键删掉浮层;

  2、摆放元件。注意晶振要尽量靠近单片机,如果前面画上拉电阻的元件库时没有选择edit 菜单→Set Reference→Pin1,就会出现上拉电阻消失的情况;

  3、定制板尺寸。在Keep Outlayer 层下,点击菜单Place→Line,画出合适的板子轮廓,一般是画成带倒角的矩形;

  4、添加4 个过孔。点击Place→via,大小设为3. 5mm 即可,这是为固定电路板而设计的;

  5、统一修改元件标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用的经验,步骤如下:

  先左键选中某个文本,右键指向它→选中FindSimilar Objects,把Text height→any 改为same→点击ok,在随之打开的对话框中修改Text height 大小即可,这时可以发现所有文本大小都随之改变了,非常方便。

  前5 步完成后的最小系统1. PcbDoc 文件见图6。

  6、布线。这一步是生成PCB 文件至关重要的一步,主要分3 小步完成: ① 设置电气特性。点击Design→Rules…,第一步设置Electrical Clearence→设置12mil 即可,该值越小精密度越高,价格越高; 第二步设置Routing→width,右键add new rule→vcc→改为20mil,同理Gnd 也改为20mil,以防止和其他线混淆;

  第三步routing vias → 设置外50mil,内25mil 即可。② 全自动布线。一般初学者采用此类布线规则,步骤如下: Auto Route→all→Route all。全自动布线原则: 线最短,过孔最少。只要前面画的原理图没有问题,全自动布线就不会出错。③ 手动布线。此步骤适用于熟练的工程师,对于初学者有一定难度,在此不再赘述。

  图6 前5 步完成后的最小系统1. PcbDoc 文件

  7、在电路板上书写字符或汉字。在Top overlay层,按下字体按钮即可书写汉字或字符,Font 选择True Type,字体也可以修改。前7 步完成后的PCB文件见图7。

  图7 前7 步完成后的PCB 文件

  8、敷铜。此步骤是生成PCB 文件的最后关键一步,下面以两层板为例加以说明。① 在Top layer层。步骤有以下5 小步: 选择hatched( 网格敷铜) →Track width 和Grid size 设置为相同10mil→Connect toNet 选择Gnd→选择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 →Remove Dead Copper( 移除死铜) 打上勾。Top layer 层敷铜完成的PCB 文件见图8。② 在Bottom layer 层,步骤同上,这里省略,画好的PCB 文件见图9。

  图8 Top layer 层敷铜完成的PCB 文件

网友:
转换并不复杂,毕竟是软件转

问题是的管脚是原理图要画好,封装要正确

不然这个转换一堆堆问题

网友:
是的,需要实际多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