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atesheet输出传感器,怎么用51单片机读取数据,并处理

楼主:
读取数据处理数据,用51单片机,我是新手,求助

1.57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

网友A:
从波形图中看,有点像是DS18B20这类芯片的单总线,但与DS18B20并不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图中看,有点像是DS18B20这类芯片的单总线,但与DS18B20并不相同。

我对比DS18B20类似的,但是这个不能对传感器进行写入设置,只能对“S”脚(数据总线)强制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对比DS18B20类似的,但是这个不能对传感器进行写入设置,只能对“S”脚(数据总线)强制高电 ...

“我对比DS18B20类似的,但是这个不能对传感器进行写入设置,只能对“S”脚(数据总线)强制高电平或低电平”

这个传感器,需要写入吗?如果不需要设置,那就只读即可。

网友:
io口设置成开漏,拉低io后等待一段时间检测io状态做为读取的一个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对比DS18B20类似的,但是这个不能对传感器进行写入设置,只能对“S”脚(数据总线) ...

这个怎么读取?就是跟DS18B20读取方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读取?就是跟DS18B20读取方式一样?

我没有看到该传感器完整的datasheet,不敢说是否与DS18B20完全一样。但从首帖波形图和两页说明书看,似乎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