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 Nano V2 的 circuitpython 固件

楼主:
PYB Nano V2 的 circuitpython 5.0.0b1 版本固件,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bin格式需要通过stlink、jlink等方式下载。DFU格式通过DFU模式下载。两种格式固件内容是一样的。下载固件后,连接USB如果出现新设备并显示磁盘,代表成功。

以后会提供相应的bootloader和uf2格式固件,可以通过MSC方式更新,无需任何软件,更加方便。。

网友:
编程可以使用MU,也可以用文本编辑器保存文件到main.py或者code.py。推荐使用MU,使用python编程时比较方便。

图片

测试程序:

  • import board
  • import digitalio
  • import time
  • LED_RED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LED_RED)
  • LED_RED.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OUTPUT
  • while True:
  • time.sleep(0.5)
  • LED_RED.value = not LED_RED.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