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最便宜的流量卡是什么卡,用于物联网长连网的继电器通断电设备

楼主:
当前最便宜的流量卡是什么卡,用于物联网长连网的继电器通断电设备

听说NB-IOT的卡不能用于长连接,每过2、3分钟即断开连接

网友A:
哪有什么最便宜的,按需求购买就是了

网友B:
那不至于吧,慢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什么最便宜的,按需求购买就是了

非常感谢, 这继电器是用在电标里面的,量太大,一个小区,上千块,一表一卡,光一年的流量费就很可观,所以要找个一年流量费在几块钱以内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至于吧,慢是肯定的

非常感谢, 这继电器是用在电标里面的,量太大,一个小区,上千块,一表一卡,光一年的流量费就很可观,所以要找个一年流量费在几块钱以内的卡

网友C:
你做电表,也不一定要做长连接吧。

设备数量多又比较集中,传输数据量少而且频次低,用NB是比较好的接入方案。

因为电表可以提供电源,所以可以采用相对PSM比较耗电的DRX或eDRX模式,好处是可以“实时”接收到下行指令(比如查询、设置、断闸等业务事件)的。不过为了避免IP老化的问题,应该要使用运营商的平台来做中转而不是直接对接自己的服务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做电表,也不一定要做长连接吧。 设备数量多又比较集中,传输数据量少而且频次低,用NB是比较好的接入 ...

非常感谢。那运营商的平台是如何来避免IP地址老化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那运营商的平台是如何来避免IP地址老化的呢?

GRE隧道技术。相当于开了一个专网。需要核心网的配合,所以运营商自己的平台就容易实现。只有大客户才有机会与运营商谈判来获得这样的接口,据说华为的平台就与电信的核心网打通了。

网友:
你想要低廉的价格,只能靠足够的量去跟运营商谈,不管是移动通迅流量卡还是NB_IoT的批量运营价格都是谈出来的。商业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没有规模就没有议价权。

网友:
需求量大去跟运营商谈,直接开一个流量池。电表的流量卡不都是地方电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