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Filter)加在末级 腔体为什么会被烧毁?

楼主:
这个是L波段的大功率PW设备  👇

如图所示   👇

滤波器的设计需求也为大功率

下图👇

螺杆

👇

图片中有烧掉的痕迹👆

网友A:
“滤波器(Filter)加在末级 腔体为什么会被烧毁?”

很简单:这个滤波器不能承受这么大功率。

网友A:
滤波器总有一定损耗,这些损耗转换成热。当散热能力不足以散发这么多热量时,这个滤波器就会损坏。

正如变压器超载使用(无论是工频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就会发热损坏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Filter)加在末级 腔体为什么会被烧毁?” 很简单:这个滤波器不能承受这么大功率 ...

定做的  承受功率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总有一定损耗,这些损耗转换成热。当散热能力不足以散发这么多热量时,这个滤波器就会损坏。 正如 ...

这个我自己怀疑是不是功放突变造成的     功率瞬时过大或者谐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自己怀疑是不是功放突变造成的     功率瞬时过大或者谐振了

“我自己怀疑是不是功放突变造成的”

有这种可能。但功放工作不正常,功放也很可能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定做的  承受功率是没有问题的

“定做的  承受功率是没有问题的”

定做的就没有问题,这可很难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做的  承受功率是没有问题的” 定做的就没有问题,这可很难说。

只是加在末端有点不明白其用意   谐波  在功率较大的情况  这种方法是不是有点不可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加在末端有点不明白其用意   谐波  在功率较大的情况  这种方法是不是有点不可 ...

你的滤波器估计是加在功放与天线之间,我不明白 “只是加在末端” 是什么意思。滤波器好像没有 “只是加在末端” 这样的应用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是加在末端有点不明白其用意   谐波  在功率较大的情况  这种方法是不是有点不可 ...

另外,首帖图片中说是 “有烧掉的痕迹”,看上去烧掉的痕迹并不是很明显,不大像是烧毁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首帖图片中说是 “有烧掉的痕迹”,看上去烧掉的痕迹并不是很明显,不大像是烧毁的样子 ...

腔体的   但是接上会有  功率损失    枝节点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首帖图片中说是 “有烧掉的痕迹”,看上去烧掉的痕迹并不是很明显,不大像是烧毁的样子 ...

一般通讯加双工器  承受功率型的   但是这个就是滤掉谐波功能

网友B:
这个功能是可以在级间处理是不是会比在末级有更好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首帖图片中说是 “有烧掉的痕迹”,看上去烧掉的痕迹并不是很明显,不大像是烧毁的样子 ...

这个腔体滤波器  我不是特别懂   每次都在那个支点处?   为啥须在此处弄个拐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是可以在级间处理是不是会比在末级有更好的效果?

如果滤波放在级间处理,当然由于功率小而不会损坏。但由于功放多半工作于丙类或者乙类,必定造成相当强烈的谐波,功放输出没有滤波的话,发射出去的信号也会带有强烈的谐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腔体滤波器  我不是特别懂   每次都在那个支点处?   为啥须在此处弄个拐 ...

“这个腔体滤波器  我不是特别懂”

关于这个滤波器的问题,我也不懂,建议你去问chunya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滤波放在级间处理,当然由于功率小而不会损坏。但由于功放多半工作于丙类或者乙类,必定造成相当强烈 ...

输出在频带考虑范围内   是不是可以用合路器的隔离度加以抑制,?

网友:
每个谐振点   如果与功放的谐波一直  承受功率  就会发热     散不了热  器件焊锡融化掉    然后损毁器件

网友:
当然了  191楼我发的是  常规的LC滤波器,在调试中有发现    连接功放和滤波部分  就会有这种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