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L-AD5791这个DAC评估板怎么样?

楼主:
AD5791是一个比较流B的DAC芯片,已经出了很多年,20位分辨率和1ppm精度让它可以适合很多精密应用

下边是官网的介绍

AD5791是一款单通道、20位、无缓冲电压输出DAC,采用最高33 V的双极性电源供电。正基准电压输入范围为5 V至VDD – 2.5V,负基准电压输入范围为VSS + 2.5 V至0 V。相对精度最大值为±1 LSB,保证工作单调性,差分非线性(DNL)最大值为±1 LSB。

这款器件采用多功能三线式串行接口,能够以最高35 MHz的时钟速率工作,并与标准SPI、QSPI™、MICROWIRE™、DSP接口标准兼容。它内置上电复位电路,确保DAC上电后输出至0 V并保持已知输出阻抗状态,直到对该器件执行一次有效的写操作为止。输出箝位特性可将输出置于已定义的负载状态。

在ADI收购Linear后这个板子做了改动,之前板子上集成了LTZ1000的电路,可能因为双方是竞争对手关系LTZ1000的BOM和型号在相应的文档里并不能看到

收购Linear以后现在参考电压可以单独选择,官方提供了ADR445、LTZ1000和LTC6655的参考子板

人民币1000元左右的价格我觉得不算贵,因为一颗AD5791B级的芯片价格已经人民币500左右了

不过虽然这块板子可以使用其它单片机驱动,省下一个EVAL-SDP-CB1Z的钱,但是参考电压还是必不可少的

LTC6655的板子价格在300左右,LTZ1000的板子就贵的离谱了,一块EV-LTZ1000-REFZR的价格接近4000人民币

所以如果LTC6655的性能可以接受,弄这个板子玩玩也是比较爽的

EVAL-AD5791SDZ/EV-ADR445-REFZ (angle)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center/evaluation-hardware-and-software/evaluation-boards-kits/EVAL-AD5791.html#eb-overview

网友A:
好几年前EEWORLD活动,我申请了AD5791

网友B:
sdp价格太贵了,原来ee活动,半价搞了一个AD7984的板子,一直想买个sdp来玩玩,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几年前EEWORLD活动,我申请了AD5791

我也有颗,想画板子玩 还差一个LTZ1000基准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dp价格太贵了,原来ee活动,半价搞了一个AD7984的板子,一直想买个sdp来玩玩,太贵了

我有一个AD7984的PMOD板,用单片机的SPI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AD7984的PMOD板,用单片机的SPI应该可以

可以用,应该是用任何一个支持pmod的xilinx FPGA都很好驱动。想用高精度,一直在纠结那个7.5v和-2.5v的电源,然后就无限期搁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应该是用任何一个支持pmod的xilinx FPGA都很好驱动。想用高精度,一直在纠结那个7.5v和-2.5v的电 ...

买两个线性变压器再弄两颗低噪声的LDO自己画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