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X735将+5V转为-5V后,给双电源运放供电,-5V被拉低到0V

楼主:
如图所示,我将+5V通过MAX735转换位-5V后,将正负5V供与双电源运放。一通电,-5V就被拉低到0V.将-5V断开后测运放的-Vs端有2.5V左右的电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通电,-5V就被拉低到0V”

猜测是你的电路中存在短路或者你的运放已经损坏。

网友B:
检查电路连接吧

估计有短路

电路图么有大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通电,-5V就被拉低到0V” 猜测是你的电路中存在短路或者你的运放已经损坏。

短路倒没有。就是我怕检查电路的时候把-5V断开,只用+5V供电。然后我测得应该-5V供电得引脚上有2.5V左右得电压。这是不是表示运放已经烧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短路倒没有。就是我怕检查电路的时候把-5V断开,只用+5V供电。然后我测得应该-5V供电得引脚上有2.5V左右 ...

猜测你的意思是断开负5V电源,运放仍接有正5V电源和地线,此时运放VSS供电引脚上测得有正2.5V电压。

这种情况,运放多半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路连接吧 估计有短路 电路图么有大的问题

电路我都已经检查过了。用万用表以此断开器件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的意思是断开负5V电源,运放仍接有正5V电源和地线,此时运放VSS供电引脚上测得有正2.5V电压。 ...

对,我+Vs接+5V.-Vs没接-5V.这样测-Vs端有2.5V得电压。这个时候我把-Vs接上-5V.电压马上就被拉到0V左右。断开-5V,电压又恢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短路倒没有。就是我怕检查电路的时候把-5V断开,只用+5V供电。然后我测得应该-5V供电得引脚上有2.5V左右 ...

判断是否存在短路,只需要在电源上串联进电流表,看看 “一通电,-5V就被拉低到0V” 时电流有多大。

注意:串联进电流表时仍需要保证负电源近似电压源,即电源内阻不能因串联电流表而增加,尤其是高频情况。这可以在运放负电源引脚对地并联一个适当的电容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是否存在短路,只需要在电源上串联进电流表,看看 “一通电,-5V就被拉低到0V” 时电流有 ...

好的,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判断是否存在短路,只需要在电源上串联进电流表,看看 “一通电,-5V就被拉低到0V” 时电流有 ...

我测了一下,我两面有一个双电源的带通滤波电路,使用运放搭的。结果就是这个滤波电路和后面的单端转差分电路不能同时供-5V电。我分别测试两个电路都没问题。可是接在一起-5V就成了0V了。但是电路又不发烫。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测了一下,我两面有一个双电源的带通滤波电路,使用运放搭的。结果就是这个滤波电路和后面的单端转差分 ...

“这个滤波电路和后面的单端转差分电路不能同时供-5V电”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请把完整的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否则没办法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滤波电路和后面的单端转差分电路不能同时供-5V电”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请把完整的电 ...

原理图如图所示。仿真都没问题。我在想是不是因为阻抗匹配导致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如图所示。仿真都没问题。我在想是不是因为阻抗匹配导致的呀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阻抗匹配导致的呀”

这里好像没有 “阻抗匹配” 什么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如图所示。仿真都没问题。我在想是不是因为阻抗匹配导致的呀

此电原理图中有个疑问:VCC11标注为 “0V”。这个VCC11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0V,为何不是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原理图中有个疑问:VCC11标注为 “0V”。这个VCC11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0V,为何不是GND? ...

Vcc11接的是单端转差分芯片的基准电压端。可以接0V,也可以接其他电压。这样输出的差分的基准电压不同

网友:
是不是R30和R27短路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