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并联谐振频率仿真结果和计算的不一致,这是元件的模型没有选对吗?

楼主:
LC并联谐振频率仿真结果和计算的不一致,这是元件的模型没有选对吗?

网友A:
左上角频率特性测试仪,测试的是某一频率段内的响应。你需要将游标移动到频响曲线的峰值处,才是该LC并联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频率特性测试仪,测试的是某一频率段内的响应。你需要将游标移动到频响曲线的峰值处,才是该LC并联谐 ...

感觉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对。

https://wenku.baidu.com/view/49cd1f426f1aff00bfd51e7d.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对。 https://wenku.baidu.com/view/49cd1f426f1aff00bfd51e7d.html

如果想要判断是否仿真软件出了问题,不妨在首帖图中L1上端接入示波器,逐步改变信号源V1的频率,可以先从1kHz开始,每次增加1kHz,即1kHz、2kHz、3kHz……直到10kHz。看看电压峰值出现在哪两个频率之间。然后在这两个频率之间每次增加100Hz,看看电压峰值出现在哪两个频率之间。

此法比较费时间,但相当直观。

网友:
我在2楼说:“左上角频率特性测试仪,测试的是某一频率段内的响应”。首帖图中左边红色箭头所指 “2kHz”,是这段频率的起始频率,即波特图最左边红色竖线处的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要判断是否仿真软件出了问题,不妨在首帖图中L1上端接入示波器,逐步改变信号源V1的频率,可以先从 ...

这个峰值或者低估是啥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峰值或者低估是啥意义

这个峰,说明首帖电路中L1和C1并联,然后与R1串联,L1C1分到最大电压,也就是发生了谐振。非谐振时,L1C1分到的电压较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峰值或者低估是啥意义

所以,这个峰所对应的频率,就是L1C1并联谐振的频率。

从首帖图中看(虽然波特图没有标注横座标数值),该峰所对应的频率正是L1C1并联谐振频率,大约5k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个峰所对应的频率,就是L1C1并联谐振的频率。 从首帖图中看(虽然波特图没有标注横座标数值), ...

谐振频率这个点是不是就是截止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谐振频率这个点是不是就是截止频率?

“谐振频率这个点是不是就是截止频率?”

不是。“截止频率” 通常是指从最高点下降3dB那个频率(就你首帖波特图来说,左右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