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 最近小弟在做基于FPGA的PPM调制系统

楼主:
求教各位大佬,最近在做一个基于fpga的PPM调制系统 ,结合网上的相关代码,自己写了一段代码,其中有用状态机生成的一段二维序列, 但是最后综合以后外接示波器,在示波器上却显示不出波形,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求各位大佬解答 。

代码如下:

`timescale 1us/1us
module PPMtz(clk_in,rst_n,data_in,ppmdata,FPGA_TEST2);
input clk_in;
input rst_n;
output ppmdata;
output data_in;
output FPGA_TEST2;

reg [1:0] count;
reg [1:0] xreg;
reg [1:0] yreg;
reg data_in;
reg ppmdata;
reg q;
reg [2:0] pre_state,next_state;
wire clk_out;
clk_out    clk_out_inst (
    .inclk0 ( clk_in ),
    .c0 ( clk_out )
    );

parameter s0=3'b000,s1=3'b001,s2=3'b010,s3=3'b011,s4=3'b100,s5=3'b101;
always @(posedge clk_out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pre_state <= s0;
            else
                pre_state <= next_state;
        end

    always @(pre_state)
        begin
            case(pre_state)
                s0:
                    begin
                        data_in = 1'b0;
                        next_state <= s1;
                    end
                s1:
                    begin
                        data_in = 1'b0;
                        next_state = s2;
                    end
                s2:
                    begin
                        data_in = 1'b1;
                        next_state = s3;
                    end
                s3:
                    begin
                        data_in = 1'b0;
                        next_state = s4;
                    end
                s4:
                    begin
                        data_in = 1'b1;
                        next_state = s5;
                    end
                s5:
                    begin
                    data_in = 1'b1;
                    next_state = s0;
                    end
                default: next_state = s0;
            endcase
        end

always@(posedge clk_out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count<=2'b11;
q<=0;
yreg<=0;
ppmdata<=1;
end
else
begin
if(count==2'b11)
begin
yreg<=xreg;
q<=~q;
count<=count+1;
end
else
begin
q<=~q;
count<=count+1;
end
if(yreg[0]==1'b0 && count==yreg)
begin
ppmdata<=q;
end
else if(yreg[0]==1'b1 && count==yreg)
begin
ppmdata<=~q;
end
else
ppmdata<=0;
end

always@(posedge clk_out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xreg<=2'b00;
else
if(count[0]==1'b1)
xreg<={xreg[0],data_in};
else
xreg<=xreg;

assign FPGA_TEST2 = clk_out;

endmodule

其中的FPGA_TEST2是为了观看一下时钟

网友A:
现用modelsim之类的仿真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用modelsim之类的仿真一下啊

仿了  波形符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