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58X仿真器的四个管脚定义如何区分 ?

楼主:
如下图,为C8051F58X的仿真器

很奇怪,用万用表测不到DC5V。

请教:
DC5V、C2D、C2K、GND怎么区分呀 ?

谢谢!

网友:
不用链接那么多,只连接C2D、C2K、GND就行了。  单片机单独供电。

网友:
接口定义 在买给的光盘里面有。

网友:
很多仿真器带有电平转换功能,支持宽电压范围,需要提供目标板的电压给仿真器。

少数仿真器支持给目标板供电。而很多简化版的仿真器,没有电平转换功能,直接将VCC引出给目标板。

网友:
谢谢各位!

好了,昨天那个仿真器是坏的,今天,找了个好的,有电压4.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