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 延时问题

楼主:
用C8051F340 12Mhz内部晶振,想让LED间隔闪烁2S,但实际用示波器测出来大概间隔为330ms,去掉初始化端口程序间隔约2.7S,是for语句问题还是晶振初始化代码不对,C代码如下,求高手指教

#include "c8051f340.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P1;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delay();
  void main()
{

   PCA0MD &= ~0x40;
   PORT_Init();                        // Initialize Port I/O
   OSCILLATOR_Init ();                 // Initialize Oscillator
while(1)
{
P1=0x00;
delay();
P1=0xFF;
delay();
}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27;c>0;c--)
        for(b=235;b>0;b--)
            for(a=32;a>0;a--);
    _nop_();
}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
   OSCICN |= 0x83;
}

void PORT_Init (void)
{

   P1MDOUT = 0xFF;

   XBR1    = 0x40;
}

网友:
死循环的延时本身就有问题,后期加入中断以后更无法预测,最好还是用定时器,对固定时间计数就是计时,做条件就行了.

网友:
延时不准,多半就是时钟问题,以及程序设计。你的代码中,_nop_()在循环之外,没有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