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大佬,麻烦为小弟解答一下,小弟坐等

楼主:
Protel系列

还有PADS(Power PCB)

还有Allegro

当然还有其他的,我想问一下各位,如果说你们需要用到正版,那么你们诸位大佬,会选择哪一个

网友A:
看楼主需要和对哪个软件熟悉

一般电路或者高频电路,几个软件都能拿下

然后就是比软件提供商的服务和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需要和对哪个软件熟悉 一般电路或者高频电路,几个软件都能拿下 然后就是比软件提供商的服务和 ...

用都可以用,就是纠结

网友A:
Protel系列就是现在的大家说的AD软件,,,,国内中小公司用的多

比较档次高点的,布线效率好点的,allegro可以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l系列就是现在的大家说的AD软件,,,,国内中小公司用的多 比较档次高点的,布线效率好点的,alle ...

因为基本上功能差不多,所以我就只能看大多数,使用的是什么,所以才好定夺

网友A:
PADS就是以前的Power PCB

公司产品有高端板子设计,并且PCB工程师有在大公司工作的背景的,一般用Allegeo的多

AD软件用的多的原因主要是资源多,到处都可以找到常规器件的封装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就是以前的Power PCB 公司产品有高端板子设计,并且PCB工程师有在大公司工作的背景的,一般用Allege ...

谢谢大佬

网友B:
不差钱肯定是allegro和pads 差钱就是ad了  一分钱一分货的  放心吧

网友C:
PADS和AD差不多价格差不多,能用的版本(就是指不含一些制造厂功能)60-70K的样子。但是PADS的价格计算是分模块的比较复杂。AD比较简单你要不要的功能都有,价格一样。allegro就不了解了。如果是应付检查、报项目什么的,可以使用kiCAD画板子,这个软件不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肯定是allegro和pads 差钱就是ad了  一分钱一分货的  放心吧

好像AD要比PADS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DS和AD差不多价格差不多,能用的版本(就是指不含一些制造厂功能)60-70K的样子。但是PADS的价格计算是分 ...

厉害厉害

网友C:
AD的内存管理做的不好那是以前,大于18版的还可以。过去AD的元件一多(也就差不多5、6百的样子),二十几个主要芯片的板子,以前的AD根本没法弄!不是卡的要死就是报废频繁。反正我遇到过的就是这样子。后来就改用PADS了。这块板子最后才算弄完了。这几年又用回AD了,因为以前项目用protel、DXP、AD的太多。而且都是些低速的板子。感觉AD整体还过的去吧。大家一定要发展的看问题。不要停留在过去的认识中。

PADS的模块分的太多一不留神就被销售给送“坑”里了。如果能用最后给你“优惠”到十好几万。AD比较简单一般买回来一堆用不上的“高大上的功能”。也无所谓反正也不用。

如果做项目真的推荐kiCAD。PCB不用它做,原理图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真的!真的!

allegro不了解,别问我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的内存管理做的不好那是以前,大于18版的还可以。过去AD的元件一多(也就差不多5、6百的样子),二十几个 ...

给力1

网友D:
EE是拉线王,建议你结合PCB制板,集中精力精通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EE是拉线王,建议你结合PCB制板,集中精力精通一种

还可吧,工作要求,会的比较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