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INI USB接头给板子供电,D+D-是短接还是悬空?

楼主:
如图,用充电宝的5V转3.3给板子供电,USB接头那边的D+D-应该短接还是悬空呢?为什么?

网友A:
给什么充电的

苹果系列和安卓类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什么充电的 苹果系列和安卓类的不一样

3.3V只是给单片机供电,这时候D+D-该怎么处理?既然提到了给手机充电,那就再请教下给安卓苹果充电时D+D-的处理方式

网友:
普通充电宝,不带PD控制。设备识别是在供电电源端处理,设备端不需要处理,D+/D-悬空就行。不过很多充电宝带有关断功能,在电流小于数十mA后会延时一段时间自断切断输出,给小功率的设备供电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任何时候都不要短路数据通路,对于某些需要进行接口识别的,也是通过数据传输或数据线的静态偏置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只是给单片机供电,这时候D+D-该怎么处理?既然提到了给手机充电,那就再请教下给安卓苹果充电时D+D- ...

3.3V只是给单片机供电,悬空

任何设备只要插上,就会从5V和GND两个引脚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