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实际应用问题求助??

楼主:
LM331   1脚输出和7脚输出之间的积分电路是怎么配合使用的求解

网友A:
这是LM331的标准测试电路,不是该电压-频率转换芯片的应用电路。详情请仔细阅读LM331的datashe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LM331的标准测试电路,不是该电压-频率转换芯片的应用电路。详情请仔细阅读LM331的datasheet。

那他的1脚和积分电路是怎样配合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他的1脚和积分电路是怎样配合的呀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准备几幅图片来说明该电压-频率转换芯片是如何工作的,才能够说明此积分电路如何工作。稍后几天我会详细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准备几幅图片来说明该电压-频率转换芯片是如何工作的,才能够说明此积分电路如何 ...

好的 谢谢大佬

网友:
已将回复发到本版另一新帖,估计可以解决你的疑问。

请移步LM331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