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PPTC的电池防反接电路,这种电路有何优缺点?

楼主:
二极管+PPTC的电池防反接电路,这种电路有何优缺点?

网友:
“二极管+PPTC的电池防反接电路,这种电路有何优缺点?”

要说优点,电路简单可靠显然算是一个。

但缺点也很明显:该电路靠热敏电阻温度变化工作,而温度变化需要一定时间,在反接电池接通后一段时间内电流仍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