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圈电机驱动器

楼主:
各位大神:

小弟想咨询下我要做个振动平台,振动平台是通过驱动4个角上的4个音圈电机来进行不同振动模式。需要单独控制音圈电机的频率,振幅。有没有成熟或现成的控制器,驱动器。如果有麻烦提供下品牌型号,如果没有该如何实现。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现成的控制器我不知道。但是,音圈电机就是一个磁场中的线圈,其振动频率和幅度完全由你施加在其上的信号决定。

既然需要控制音圈电机的振动频率和振幅,那就需要四个可变频率和幅度的信号,经放大后驱动这四个音圈电机(我怀疑是否需要四个之多,很可能只需要两个不同频率和幅度的信号就够了。处于对角线上的音圈电机很可能是反相工作的)。

网友:
如果是开环的弄个4通道的功放 4声道声源 如果4个电机可以并联也可以使用单声道功放 振幅频率可以通过声源控制

网友:
电机驱动的需求,可以发一下。

网友:
想找一位音圈电机驱动器开发的专家,尤其是硬件方面能帮我推荐一下吗

网友:
点个赞,分享自己的资料还这么完整,楼主真是好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