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奇怪的编译问题

楼主:
我使用STM32CUBE生成了一个项目,keil 编译器的版本为5.28,单片机的sram为64K,对于我的项目应该是够用了,但是发现只要不在主函数中定义“全局变量”,只要是include进来的函数局部变量内存大于一定的容量,大概也就200字节的样子,程序一执行就会出错。我看到STM32CUBE中的参数有最小“堆”和“栈”的设置,就把相应的值最大200字节。但是程序仍然出错,没有效果!

只有把在.h文件中的全局变量定义到main函数所在的文件中才可以正确执行!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
不要在栈中(函数内的局部自动变量)定义过大的变量,因为栈主要是用来做函数调用保存临时数据用的

网友A:
也不要在头文件中定义变量,这是规矩,头文件中只是用来声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要在头文件中定义变量,这是规矩,头文件中只是用来声明的

没有在.h文件中声明,只是在.h中声明一些全局const的定义

网友:
二楼意见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