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能否把图片左边的式子化简成RX和RY在等号左边的

楼主:
C1,C2都是常数,就是按照箭头把左边式子换成右边,就是RX和RY求解公式,除了RX和RY都是已知常数。。。

网友:
“能否把图片左边的式子化简成RX和RY在等号左边的”

肯定可以。

(1)和(2)两式,看成关于RX和RY的两个二元方程(其它C1、C2、U1、U2……都是常数)。这个儿元方程组一定有解,解出RX和RY即可。

但化简过程相当麻烦。

网友:
matlab可以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