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的ADC采集外部电压

楼主:
初窥ZIGBEE

要在zigbee的组网中加入烟雾传感器的模块,所以需要用到cc2530的ADC对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进行采样。下面是自己对实现用CC2530的ADC采集外部电压的程序过程。

以下是ADC的配置:

#include<iocc2530.h>
#include"adc.h"
#include"uart.h"
#include<stdio.h>
#include"led.h"

#define VDD_REF 3.3
float ADCValue = 0.0;//global ,传递电压值
/**************************************************************
*function:ADInit()
*This funciton  is order to initialize ADC of CC2530
*单次采样,采用端口为P0.6
**************************************************************/
void ADInit(void)

  uint ADCREGValue = 0;
  SET_IO_PORT_DIR(0,6,IO_IN);//设置P0..6为输入模式
  ADC_ENABLE_CHANNEL(6);    //使能通道6作为ADC的采样通道
  ADC_SINGLE_CONVERSION(ADC_REF_AVDD|ADC_12_BIT| ADC_AIN6);   //配置ADC参数,参考电压为AVDD5引脚电压,抽取率为512(12位分辨率)
  ADC_SAMPLE_SINGLE();      //启动单次采样

   while(!(ADCCON1&0x80)) ;//等待AD转换完成
   // while ( !ADCIF );
   /*获取结果,并转换为电压*/
    ADCREGValue = ADCL>>4;//程序中设置的是12bit的精度,取低4位值
    ADCREGValue |= ADCH<<4; //高八位值
    ADCValue = (float)(ADCREGValue/(float)2048)*3.3;//此处有疑问,本来是12bit的精度,除数应该是4096的,但是得用2048才能得到准确的值
}
以下是UART0的配置:

#include<iocc2530.h>
#include"uart.h"

void UARTInit(void)
{

  PERCFG = 0;       //配置UART0的IO位置为备用位置1
  P0SEL  = 0x3c;    //P0.2-PO.5设置为外设功能的端口
  P2DIR  &= ~(3<<6);//设置UART0为第一优先级,UART1为第二优先级,
  U0CSR  |= (1<<7); //select the mode as UART mode
  U0GCR  |= 0x09;
  U0BAUD |= 59;     //19200
  UTX0IF = 1;       //clear the interrupt flag
  U0CSR |= (1<<6);  //enable receive bit
  IEN0 |= 0x84;
}
/*********************************************************
note: "length" is the length of one line
**********************************************************/
void UARTSend(char *data,int length)
{
  int i;
  for(i=0;i<length;i++)
  {
    U0DBUF = *data;
    data++;
    while(UTX0IF==0);   // complete receive
    UTX0IF = 0;         //clear the flag
  }
   U0DBUF =0x0A;        //carriage return
   while(UTX0IF==0);   // complete receive
    UTX0IF = 0;
}
以下是主函数:

#include<iocc2530.h>
#include"adc.h"
#include"uart.h"
#include"led.h"
#include<stdio.h>
#include <string.h>

void delay(uint n);
void ClockInit(void);

void  main(void)
{
  char i = 0;
  char TempValue[10];
  float average ;
  char len;
  P1_0 = 0;
  ClockInit();
  UARTInit();
  SET_IO_PORT_DIR(1,0,IO_OUT); //设置LED,作为ADC采样进行的标志
  IO_FUNC_PORT_PIN(1, 0, IO_FUNC_GIO);//INIT_LED();
  IEN0 =IEN1=IEN2 =0;

  while(1)
  {
    average = 0.0;
   for(i=0;i<64;i++)//取64次均值
   {
      ADInit();
      average +=ADCValue;
   }
    average /=64;
   LED();
   sprintf(TempValue,"%fV\r",(float)average);//将数值格式化为字符串
   len = strlen(TempValue);//字符串的长度
   UARTSend(TempValue,len);//向串口发送数据
   delay(20000);
  }

/***********************************************************
初始化时钟参数
*************************************************************/
void ClockInit(void)
{
     CLKCONCMD = 0x28;           //时器计数时钟设定为1M Hz,  系统时钟设定为32 MHz
    while(CLKCONSTA & 0x40);    //等晶振稳定
}

串口显示结果:

一开始的时候,读取出来的AD数值完全不对,最后发现是之前选取板子上的采样端口出现问题,换了P0.6之后,效果就好多了,估计就是由于端口复用的造成的影响。。弄好了基本的驱动,后面得开始将程序添加到ZIGBEE的模块中,实现组网。。

网友A:
在协议栈里面如何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协议栈里面如何使用呢

用户实现一个简单的无线数据通信时的一般步骤:
1、组网:调用协议栈的组网函数、加入网络函数,实现网络的建立与节点的加入。
2、发送:发送节点调用协议栈的无线数据发送函数,实现无线数据发送。
3、接收:接收节点调用协议栈的无线数据接收函数,实现无线数据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