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关于STC15中断函数的问题

楼主:
今天发现个怪事。。我之前写过一个函数是这样的

void OLED_Display_Tim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c=0,i=0,j=0;
			OLED_Set_Pos((x+12),y);
			for(i=0;i<6;i++)		 	 //  ?????
			OLED_WrDat(F6x8[66+i]);
			OLED_Set_Pos((x+30),y);
			for(i=0;i<6;i++)		 	   //  ?????
			OLED_WrDat(F6x8[66+i]);	   //
			OLED_Set_Pos((x+48),y);	   //
			for(i=0;i<6;i++)
			OLED_WrDat(0x00);
			OLED_Set_Pos((x+66),y);     //
			for(i=0;i<6;i++)		   //??e??
			OLED_WrDat(F6x8[60+i]);	    //
	for(j=0;j<10;j++)
	{
		if ((j==2)||(j==4)||(j==6)||(j==8))
		{
		x+=6;
		}
/******************************************************************/
		c =Time[j];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Dat(F6x8[c*6+i]);  //д6x8???
		x+=6;					 //??????6????
	}
}

然后直接在主函数里调用是正常的  如图 屏幕的最底行

但是放到中断函数里面调用 上面代码就跑飞了。。右下角后面一直有个不断变化的小尾巴  过了一会  底行甚至跑到屏幕最顶上了。 感觉是屏幕写数据中途被中断之后又操作屏幕,然后中断结束以后坐标没有变回去就又接着之前的写,然后就乱码了?

那么我如果把屏幕写数据的函数两边开关一下总中断可以解决吗?  还是说有别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中断时间间隔小于显示输出时间

网友A:
在中断中调用大段程序的话,需要保证在调用程序执行完毕前,中断不会再次发生,尤其不能是调用该程序的中断再次发生,那很可能将彻底摧毁调用程序的运行条件和逻辑。举个例子,就像你吃东西,嘴里塞满的食物还没咽下,又强行塞一口,结果会如何?中断服务程序应尽量精简,尤其是存在多任务调度时,中断服务程序最好只是设置一个标志,然后主程序根据标志执行相应的功能,执行完毕后清除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中调用大段程序的话,需要保证在调用程序执行完毕前,中断不会再次发生,尤其不能是调用该程序的中断 ...

谢谢老师,我把显示函数开始前后加了总中断开关显示正常了,您说的标志位的办法应该更好,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