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列连接sht 30 ,刚上电总是读不出数据

楼主:
rt  过几秒到几分钟不等  自己就好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好”是怎么个定义的?“不好”又是个什么情况?先查查程序,注意初始化配置和对传感器的数据读取操作与你说的“好不好”有何对应关系。

网友:
传感器上电后大都有一个初始化的过程,需要时间。

网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