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怎么用

楼主:
计算机黑屏怎么办

网友:
黑屏显示器问题多些吧
要不就是系统

网友:
显示屏的电源没有插上

网友:
想取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先正确、完整的描述你的问题。计算机黑屏的原因很多,楼主提供的信息严重不足,无法展开分析,先确定电源和操作是否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