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关于pwm用光耦隔离控制mos管光耦的选型问题

楼主:
如题  如果pwm信号频率是46.875k   那么周期大约21.333us

如果用pc817光耦   是否可行?    频率最大80khz  反应时间要18us  这两个参数怎么理解  ?

如果不行的话  应该用什么型号比较好

网友:
TLP250可以吗?

网友:
tlp521   ps250

网友:
PC817、TLP521……均不可行。

看看这些光耦datasheet就知道了。

网友A:
这是TLP521特性参数的一部分。

你的PWM周期仅仅是21us,但TLP521延迟时间典型值15us,关断则为25us。

要想用光耦隔离控制功率MOS管,必须使用高速光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TLP521特性参数的一部分。 你的PWM周期仅仅是21us,但TLP521延迟时间典型值15us,关断则为25us。 ...

谢谢老师   那么这种应用 要选线性光耦还是非线性光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   那么这种应用 要选线性光耦还是非线性光耦呢

“那么这种应用 要选线性光耦还是非线性光耦呢 ”

你的标题中说是 “控制MOS管”,想必你的MOS管是开关工作。既然MOS管是开关工作,何必使用线性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种应用 要选线性光耦还是非线性光耦呢 ” 你的标题中说是 “控制MOS管” ...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