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py中使用ESP的rtc存储器

楼主:
在新版本的ESP系列固件中(v1.11版本,包括了ESP8266和ESP32),可以访问rtc memory了。如:

import machine

rtc = machine.RTC()
rtc.memory('12345')
rtc.memory()

网友:
在目前固件版本中,rtc.memory()是一个bytes类型对象,可以对rtc.memory整体写入,但是不能单独写入某个位置,而读取是可以一次读取或读取某个位置。

如:

rtc.memory('12345')
rtc.memory('abc')
rtc.memory(b'\x0012345')
print(rtc.memory())
print(rtc.memory()[0], rtc.memory()[1])

rtc.memory最大大小,对于ESP8266是492,而ESP32是2048,超过将引发异常。

网友:
上电复位时,rtc.memory内容会清零,缓冲区长度变为0。但是在软复位时(包括deepsleep),rtc.memory的内容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不会被初始化,利用这个特性,可以将一些特定数据写入到rtc.memory。

目前rtc.memory功能还待完善,暂时也没有文档。

网友:
国外网友的一个测试代码

import machine

rtc = machine.RTC()
i = 1
while True:
    try:
        rtc.memory(b'X' * i)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Error:', e)
        print(len(rtc.memory()), 'Bytes')
        print(rtc.memory())
        break
    else:
        i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