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饱和导通条件VB>VC,VB>VE

楼主:
NPN三极管饱和导通条件VB>VC,VB>VE

网友A:
“似乎VB不可能大于VC啊”

没错。此电路中VB不可能大于VC。不考虑光耦压降,至多也只有VB等于VC。考虑光耦压降,那就只有VB小于VC了。

网友:
首帖的电原理图,VB不可能大于VC,从而说明此电路中三极管不可能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A:
再推广一步:只要是射极输出(集电极到电源没有负载电阻),三极管就不可能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似乎VB不可能大于VC啊” 没错。此电路中VB不可能大于VC。不考虑光耦压降,至多也只有VB等于 ...

那集电结都不能正偏  那如何饱和导通啊  条件都不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推广一步:只要是射极输出(集电极到电源没有负载电阻),三极管就不可能进入饱和状态。

对啊   这个集电极电阻都没   是不是图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集电结都不能正偏  那如何饱和导通啊  条件都不满足

我在3楼说的就是 “此电路中三极管不可能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啊   这个集电极电阻都没   是不是图有问题

电原理图没有什么问题。首帖电原理图本来就是发射极输出,输出处还特别标明 “LS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原理图没有什么问题。首帖电原理图本来就是发射极输出,输出处还特别标明 “LS1”。

那你的意思这个三极管就是放大作用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意思这个三极管就是放大作用咯

也不完全是线性放大。当光耦完全关断时,Q1基极经电阻接地,Q1是关断的,这属于开关工作状态的 “关” 态。但光耦导通时Q1不可能进入饱和,此时Q1确实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完全是线性放大。当光耦完全关断时,Q1基极经电阻接地,Q1是关断的,这属于开关工作状态的 “关 ...

进入饱和和放大需要什么条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入饱和和放大需要什么条件啊

『进入饱和和放大需要什么条件啊』

NPN三极管饱和条件,在一楼,你自己已经说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入饱和和放大需要什么条件啊』 NPN三极管饱和条件,在一楼,你自己已经说过了。

要使电路进入饱和或者放大的状态   需要怎样设计外围的参数呢?有没有步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使电路进入饱和或者放大的状态   需要怎样设计外围的参数呢?有没有步骤

『要使电路进入饱和或者放大的状态   需要怎样设计外围的参数呢?有没有步骤』

要使电路进入饱和,选择外围元件时计算一下是否进入饱和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使电路进入饱和或者放大的状态   需要怎样设计外围的参数呢?有没有步骤』 要使电路进 ...

如何计算啊  怎样的步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计算啊  怎样的步骤啊

看书吧。任何一本模拟电路教材中都会讲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何计算啊  怎样的步骤啊

看书时,务必先把双极型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族弄清楚:图中各曲线是哪个量随哪个量变化形成的曲线,各条曲线之间差别是什么。然后再谈饱和区。

下面是常用双极型三极管PSS8050的输出特性曲线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何计算啊  怎样的步骤啊

学习电子技术,不是把【VB>VC,VB>VE……】这些背下来就算掌握了,必须做到理解。前一帖中的双极型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族,就必须理解横坐标是什么量,纵坐标是什么量,各曲线是什么意思……仅仅背结论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电子技术,不是把【VB>VC,VB>VE……】这些背下来就算掌握了,必须做到理解。前一帖中 ...

没有人去背理论   要的是实打实的计算  这才是技能  这种教材都是纸上谈兵   不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书时,务必先把双极型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族弄清楚:图中各曲线是哪个量随哪个量变化形成的曲线,各条曲 ...

我最不会去做的就是死记硬背,,,特别是教材 我都懒得看  罗里吧嗦讲一大堆没用的  我又不是搞科研的 又不是在研究院 科学院上班  我是应用  知道怎么用  怎么配置参数  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不会去做的就是死记硬背,,,特别是教材 我都懒得看  罗里吧嗦讲一大堆没用的  我又不是 ...

『我最不会去做的就是死记硬背,,,特别是教材 我都懒得看  罗里吧嗦讲一大堆没用的』

那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