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的应用

楼主:
有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各位大佬:一个 AC 220V 转 DC 13.6V(1.45A)的变压器,经过一个整流桥整流,再进入7812之前想加一个PTC自恢复保险丝以做保护。过了整流桥后 电压最大值就变成了13.6根号*根号2 即19.23V。那么自恢复保险丝的最大电压,我应该选典型值里的 16V还是24V的?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的最大电压,我应该选典型值里的 16V还是24V的?”

16V和24V都可以使用。

网友B:
经过一个整流桥整流,再进入7812之前想加一个PTC,,,,,

既然加自恢复保险,还是建议放到整流桥前面

网友A:
其实,像楼主这种有工频变压器的情况,在变压器次级加保险还不如在变压器初级(220V)加保险。而且,变压器初级(220V)最好是使用不可自恢复的保险丝。

网友C:
自恢复保险丝的作用就是当电路出现不正常时,切断整个电路的输入,所以应该是放在输入处,才能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不然只是断了其中一处,其他部分照样损毁了

网友:
初步定下来草图,刚接触到线性电源这一块,对安规电容的用法和参数选取还不是太懂, PTC和TVS二极管也是为了保护后面的大功率7812以及后续的部分电路。防过载防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的最大电压,我应该选典型值里的 16V还是24V的?” 16V和24V都可以使用。

自恢复保险丝的电压值 影响不大是么? 只需要重点考虑电流值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经过一个整流桥整流,再进入7812之前想加一个PTC,,,,,   既然加自恢复保险,还是建议放到 ...

我在六楼传了一个草图,保险丝放在整流桥前面为了把次级线圈后面的所有电路都做保护是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像楼主这种有工频变压器的情况,在变压器次级加保险还不如在变压器初级(220V)加保险。而且,变压器初 ...

初级线圈有一个不可恢复保险丝,次级也想加一个做过载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恢复保险丝的作用就是当电路出现不正常时,切断整个电路的输入,所以应该是放在输入处,才能起到保护电路 ...

初级线圈端 也有保险丝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自恢复保险丝的电压值 影响不大是么? 只需要重点考虑电流值么?

“自恢复保险丝的电压值 影响不大是么? ”

不是这个意思。

自恢复保险丝能够关断的电压值是有限制的,你的担心没有错。但16V自恢复保险丝你放置到整流桥之前(即变压器次级两条线中一条上),那就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放到此处,连整流桥损坏都可以得到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初级线圈有一个不可恢复保险丝,次级也想加一个做过载保护

“初级线圈有一个不可恢复保险丝,次级也想加一个做过载保护”

想要双重保护?

次级的自恢复保险,仍建议放到变压器次级与整流桥之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初级线圈有一个不可恢复保险丝,次级也想加一个做过载保护” 想要双重保护? 次级的自 ...

好的 谢谢,想问一下,是不是线性电源没必要加安规电容?线性电源没有EMI噪声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的电压值 影响不大是么? ” 不是这个意思。 自恢复保险丝能够关断的电压 ...

懂了懂了,我把保险丝的位置移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的 谢谢,想问一下,是不是线性电源没必要加安规电容?线性电源没有EMI噪声是么?

"是不是线性电源没必要加安规电容?线性电源没有EMI噪声是么?"

线性电源不是开关工作,所以没有EMI噪声,也不必加安规电容。但线性电源必有又大又重的工频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线性电源没必要加安规电容?线性电源没有EMI噪声是么?" 线性电源不是开关工作,所以没有E ...

谢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在六楼传了一个草图,保险丝放在整流桥前面为了把次级线圈后面的所有电路都做保护是么?

PTC就是一自恢复保险,主要是电流的过流保护

完全都可以放到前面,

后面还有个TVS

这个电路负载是什么,保护元件没有过度使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TC就是一自恢复保险,主要是电流的过流保护 完全都可以放到前面, 后面还有个TVS 这个电路负载 ...

负载是一个FPGA的核心板加上6路传感器,总的电流最大值应该在1.8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负载是一个FPGA的核心板加上6路传感器,总的电流最大值应该在1.8A左右

直流输出1.8A,用一片7812恐怕电流不够。而且7812别说输出1.8A,就算一半0.9A,发热量也达到了2.7W(芯片压降按照3V计算),必须加散热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负载是一个FPGA的核心板加上6路传感器,总的电流最大值应该在1.8A左右

你的变压器次级额定电压13.6V,额定电流1.45A,我恐怕稳压后输出1.8A电流时,按照你6搂图,电容仅1000uF,你的变压器次级整流后就不能输出15V以上电压了。更何况你还要考虑到市电允许下降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负载是一个FPGA的核心板加上6路传感器,总的电流最大值应该在1.8A左右

变压器次级额定电流1.45A,你要输出1.8A直流,变压器必定非常热,只能短时工作,时间长了要损坏的。

注意:直流输出1.8A,变压器次级电流有效值可不是1.8A,而是比1.8A要大得多,对电容滤波而言,可能会达到2.8A甚至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负载是一个FPGA的核心板加上6路传感器,总的电流最大值应该在1.8A左右

建议使用开关电源,别用工频变压器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线性稳压方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压器次级额定电压13.6V,额定电流1.45A,我恐怕稳压后输出1.8A电流时,按照你6搂图,电容仅1000uF ...

是我上面描述出现错误了,用的是具有两个次级线圈的工频变压器,每一路都是13.6V 1.45A的,两路同时用,加一起电流在1.8A。 用的是国产的LM78H12K,晚上查了一下理论上这个铁帽的7812国产的能到1.5A,进口的才是5A输出。加大的菊花型散热片。您的意思是 整流桥出来后 1mF的电容不够大?要再并上1-2个1mF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我上面描述出现错误了,用的是具有两个次级线圈的工频变压器,每一路都是13.6V 1.45A的,两路同时用, ...

我的意思是:次级额定电压13.6V是交流有效值。7812输入电压需要大约15V(见7812说明书)。工频交流桥式整流电容滤波通常只能得到大约1.1倍有效值的直流电压,13.6V大约可以得到15V直流。但若考虑到桥式整流还有两个PN结压降,交流市电允许降低10%(交流198V也算正常),那么这个变压器次级13.6V电压就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我上面描述出现错误了,用的是具有两个次级线圈的工频变压器,每一路都是13.6V 1.45A的,两路同时用, ...

如果交流市电降低10%你的7812仍有15V输入(电容滤波输出电压),你的变压器次级电压至少要提高10%。

既然变压器已经有了,不妨搭起电路来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我上面描述出现错误了,用的是具有两个次级线圈的工频变压器,每一路都是13.6V 1.45A的,两路同时用, ...

1000uF电容容量,会影响纹波的大小。而7812输入纹波比较大的话,纹波的 “谷底” 处可能 “稳不住” ,即7812输出带有较大的纹波(7812输入电压高一些则输出纹波消失)。这种现像,要么提高变压器次级电压(即使纹波较大 “谷底” 也够用),要么增加滤波电容容量,以前者为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000uF电容容量,会影响纹波的大小。而7812输入纹波比较大的话,纹波的 “谷底” 处可能 &ldqu ...

明白了您的意思了,我先把电路搭起来测试一下吧,确实没有考虑到工频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电压问题,本以为整流后13.6V变成了 13.6*1.414 大约是19.3V  也就是根号2倍。看样子得先验证一下现有材料搭出来的电路了,不行的话就换一个大电压的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您的意思了,我先把电路搭起来测试一下吧,确实没有考虑到工频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电压问题,本以为 ...

如果现有工频变压器不行,强烈建议使用开关电源,不要 “换一个大电压的变压器”。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从成本上、体积重量上……都无法和开关电源相比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现有工频变压器不行,强烈建议使用开关电源,不要 “换一个大电压的变压器”。工频变 ...

前一版 用了220转12的隔离型开关电源,后面又跟了一个12转5的隔离开关电源。每个开关电源单独工作纹波都很小,接到一起后纹波就变得比较大,并且还是在没有挂什么负载的情况下测的。电源是金升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前一版 用了220转12的隔离型开关电源,后面又跟了一个12转5的隔离开关电源。每个开关电源单独工作纹波都 ...

两个稳压电源串级使用,纹波增加,这种现像时有发生。

用示波器看看纹波频率,如果纹波频率比两个开关电源工作频率低得多,那么这是两个开关电源互相影响引起的。在两个开关电源之间加入时间常数较大的低通滤波往往可以消除这种互相影响。如果纹波频率和两个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差不多,那么可能是地线布局布线不合理引起的,需要重新布局和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稳压电源串级使用,纹波增加,这种现像时有发生。 用示波器看看纹波频率,如果纹波频率比两个开关 ...

频率在200KHz左右,应该是我板子布局布线的问题了,地线布的太乱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