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G模块

楼主:
求推荐4G或者2G网络通信模块,要求体积小、功耗低、成熟稳定

网友A:
2G都开始退了,体积小选择移远的ec20

网友B:
ec20模组性能不错,如果不想直接焊接到板上,还有PCIE接口的。

网友B:
2G的价格便宜,不带GPS的A9模块不到20。功能当然也没有EC20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2G都开始退了,体积小选择移远的ec20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20模组性能不错,如果不想直接焊接到板上,还有PCIE接口的。

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G的价格便宜,不带GPS的A9模块不到20。功能当然也没有EC20强。

A9和EC20功能上有哪些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9和EC20功能上有哪些区别?

A9是2G模块,价格比较低,一般用应该足够。2G应该还会延续几年时间,基站不会那么快报废的。

EC20是4G,是现在的主流应用方式,性能也好一些,支持的频段也多,支持https。

两个都是通过AT命令控制,基础的AT命令是类似的。此外EC20还支持USB方式。

具体的选择还是看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A9是2G模块,价格比较低,一般用应该足够。2G应该还会延续几年时间,基站不会那么快报废的。 EC20是4G ...

电信和联通2G明后年应该就退快完了,移动会往一两吧。

网友:
如果要2G的模块的话,可以考虑合宙的,价格更低,不到10块就可以拿一个

网友:
2G,gprs推荐合宙luat

网友:
找模块网(找模块的拼音)www.zhaomokuai.com

网友:
可以上找模块网选择,www.zhaomokuai.com

网友:
可以上找模块网'www.zhaomokuai.com',这样比较清楚,信息量小的话就用4G-NB模块,2G基本取消了

网友:
才看到信息,我在做4G+WIFI+LORA(NB)+BLUETOOTH的模块,不知道你还要不要?需要的话请联系13510319685,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