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I官方应用手册-升压原理中问题

楼主:
请问TI有降压DC芯片计算原理跟LDO原理计算文档吗?

两个公式有疑惑

1.占空比计算公式哪个正确?

D=(Vo-Vi)/Vo与D=1-Vi*n/Vo(其中n为效率),哪个公式正确?

2.开关峰值公式是不是分降压跟升压?

降压中会看到Isw=Iload+IL/2(其中IL为纹波电流 ),但是在升压中看到公式为 Isw=Iload/(1-D)+IL/2(其中IL为纹波电流 ),所以是不是区分升降压?

查看详情

回答:

带效率的计算更加准确,只是我们一般按照前面一个计算,比较简洁。一般效率再90%左右,所以两者计算差别也不大。

    升压降压计算当然不一样,topy不一样,差别很大的。

1、不一定哪一个准确,象第一个,如果是buck电路,工作再CCM模式下,那个占空比的公式是根据伏秒平衡来的,跟效率是没有关系的。

2、这个是跟拓扑有关的,不同的拓扑,峰值电流与输出电流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两个占空比计算公式都会用到,还是分享的这个回答好经典啊。第一个公式是课本上的最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