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 FAQ|富士通FRAM无加密算法(频谱)的真赝验证解决方案

楼主:
直播详情: 富士通FRAM无加密算法(频谱)的真赝验证解决方案

直播主题: 富士通FRAM无加密算法(频谱)的真赝验证解决方案

直播讲师: 冯逸新

直播FAQ摘录:

1、无加密算法非常新颖,现在NXP和ATML都有专门的加密芯片,执行RSA等算法,这样无加密算法基于什么原理,是开源的还是申请了专利的,最好能对比一下。应用中的典型范例在会后能否发给大家。
A:富士通的这个产品不是用来进行算法加密,是用来进行硬件认证配对使用的,主要使用铁电特殊的频谱来配对,典型应用是打印机和配件墨盒。
2、基于FRAM频谱特性的真赝验证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FRAM可以产生无规律的噪音信号?
A:我们主要使用铁电特殊的频谱特性来验证配件的是否匹配。所有IC都会生产自己的频谱,我们就是利用铁电的频谱特性,目前世界上只有几家厂商生产铁电,而且制造也稍有不同,因此很难仿造铁电的频谱。
3、基于FRAM频谱特性的真赝验证的死复制强耐性到底有多强?有无被破解的概率 ?
A:我们的FRAM频谱特性不能被死复制。设计开发具有相同的FRAM频谱特性的模拟信号的芯片几乎不可能。
4、基于FRAM频谱特性的真赝验证除了在打印机有使用外,还有在哪些领域有应用?
A:目前应用在打印机上,我们觉得在PLC的模块更换,已经PC电池更换等场景下也是有可能使用的。我们也正在开发这些市场。
5、基于FRAM频谱特性的真赝验证会对验证的成本增加多少?适合量产吗
A:和传统的加密算法芯片相当的成本,系统方面不需要保存密钥,系统成本会降低。
6、LSI芯片与其它同类产品相比有什么特点?
A:简单来说我们的产品具有高安全性,低成本的验证防伪芯片。
7、在打印机使用上作为缓冲区吗?
A:打印机上使用MB94R340(AFE) 作为频谱信号的识别。墨盒上搭载MB94R350(User data area 128Byte)产生独特的FRAM频谱信号。
8、这个产品引用的功耗如何
A:FRAM产品功耗很低,具体数据可以私下联系我们。
9、FRAM最大能做到多少MB
A:目前SPI 可以做到4MB, 并口产品可以达到8M。
10、如何叫做无加密算法?
A:这个产品主要是利用铁电产品特殊的频谱特性来做认证使用。
11、请问一下FRAM相对于一般常用的RAM来说它的优势是什么?
A:正常的RAM是易失性的,FRAM是一直特殊的非易失性存储器,结合了RAM和ROM的特性。
12、FRAM的容量目前能做到多大?
A:目前SPI的产品可以达到4M bit,并口的产品可以达到8M bit。
13、铁电FRAM为什么只有两家在做,是有技术难度呢,还是其他原因?
A:是的,主要是铁电的晶圆制造难度很高。
14、FRAM比一般的RAM快吗
A:FRAM跟SRAM DRAM 一样实现高速存储。
15、ti的fram是谁家的?
A:TI目前是帮助cypress代工FRAM制造。
16、FRAM使用寿命如何,在以前的项目中,发现寿命不如EEPROM?
A:FRAM的读写次数是10的13次,比EEPROM多很多。具体可以线下联系。
17、目前有些芯片厂商已经使用FRAM来作为mcu的flash使用,有读写速度快。但是为什么没有大量普及来使用呢?
A:目前没有大量普及主要还是价格因素。
18、fram铁电最大容量能做到多少?
A:FRAM SPI产品最大可以做到4Mbit,串口产品最大可以做到8Mbit。
19、FRAM无加密算法(频谱)的真赝验证是应用领域?
A:目前主要应用领域是办公打印机,标签打印机等,我们也计划在PLC模块等领域推广此产品。
20、FRAM特点就是什么,稳定性如何?
A:FRAM具有高耐久性,高速写入,低功耗,高稳定性等特点。
21、FRAM用什么信号来实现真赝验证
A:FRAM是利用自身特殊频谱特性来实现真伪验证。
22、被破解的概率是多大?
A:目前几乎没有被破解的可能性
23、比较关注产品的工作温度范围,望解答
A:正常的工业应用范围。
24、无密钥频谱验证是在铁电的芯片内集成的吗?这个验证成本会不会增加很多!
A:是利用铁电的晶圆制造的芯片,成本目前了解下来还可以。具体可以线下联系。
25、新一代 LSI 解决方案有什么特点
A:主要是利用FRAM的特殊频谱特性来做验证产品。
26、除了打印机外,还有别的应用案例吗?
A:目前还在推广PLC模块认证等市场。
27、Fram与flash主要优劣势是什么?
A:高速写入,高耐久性,低功耗等优势。劣势的话估计是价格目前还偏高。
28、FRAM有什么优缺点?
A:FRAM 具有高速写入,高可靠性,低功耗等优点。
29、和MRAM比哪个更好
A:MRAM容易受到磁场的影响,FRAM具有高可靠性,不受磁场的影响。
30、FARM的容量和速率是多少
A:FRAM的SPI产品目前最大可以做到4Mbit,并口产品可以做到8M bit。
31、FRAM的存储速度能达多少?
A:1Byte的数据写入只需要0.00015msec。
32、FRAM内置嵌入验证ic,是把芯片集成在FRAM中吗。会影响其读写速度及功耗吗?
A:这个就是利用铁电的特殊特性来验证,不是嵌入验证IC。
33、这种验证方法是是如何实现的?
A:利用FRAM特殊的频谱特性来实现验证。
34、防黑客破解算法需要多少年才能破解
A:目前几乎没有被破解的可能性。
35、FRAM内置嵌入验证ic与一些厂商专门做的加密验证芯片有什么区别?集成的IC和这个芯片功能是相同的吗
A:我们FRAM是利用铁电特殊的频谱特性来进行产品认证,也不是利用软件加密算法。
36、FRAM虽然结合了RAM和ROM的优点,但是价格较贵,怎样才能让更多的应用易于接受呢?
A: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37、FRAM在汽车方面,有哪些ECU在使用?
A:目前主流tier1 都有使用FRAM。
38、最大写入次数是否有限制?
A:目前支持10万亿次写入次数。
39、FRAM容量还是太小了
A:我们目前也在开发新的大容量产品,新的SPI 8M产品也会很快发布。
40、该芯片是否可以批量供货
A:可以,具体可以线下交流。
41、FRAM不会像nand flash那些出现坏块吧
A:FRAM具有高可靠性。
42、对于那些行业,FRAM有专为应用而生的技术优势?
A:FRAM主要有高可靠性,高速写入,高耐久性、低功耗等特点,可以广泛使用在各类行业。
43、FRAM的可擦写性能怎么样
A:FRAM的写入次数可以达到10万亿次。
44、2.富士通FRAM新一代验证 LSI 解决方案的安全性如何?
A:目前几乎没有被破解的可能性。
45、芯片本身的热散能力如何?需不需要外加散热 ?
A:散热性能好,具体可以线下联系。
46、NRAM最大容量能做大多大?替代nor flash,价格也差不多吗
A:NRAM目前计划可以做到512M,目前还没量产,价格会比较有竞争力。
47、RERAM跟EEPROM程序兼容吗?
A:尺寸兼容,程序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看。
48、三类存储器是各有作用还是会逐渐淘汰一种?
A:三种存储器应用方向各有不同,并存的状态。
49、在掉电时数据会不会丢失?
A:FRAM具有高速写入,在掉电的瞬间可以将数据存储。
50、除了应用在打印机,还可以应用在智能锁吗
A:我们的产品主要是用来进行配件配对的,智能锁目前好像没有配件,具体可以线下交流。
51、支持什么外设
A:目前没有限制。
52、请问:Fram的擦写块多大?
A:FRAM是覆盖式写入。
53、FRAM写的时候需要首先擦除吗
A:不需要,直接覆盖写入。
54、fram价格相对flash、eeprom有优势吗?
A:目前价格没有优势,产品性能优势明显。
55、FRAM的寿命比其他的是否要长?
A:是的,具有高耐久性。
56、FRAM读写速度可以达到什么水平?
A:举个例子,写入1Byte的数据,FRAM正常只需要0.00015msec。
57、基于FRAM的无加密算法的真赝验证会被反编译么
A:不会,我们的产品没有加密算法,只是利用铁电的特殊频谱来做认证,无法仿造。
58、目前富士通可以做到多大容量的FRAM,价格相对于传统的NOR,有优势吗
A:SPI产品最大可以4M bit,并口产品最大可以做到8M bit。
59、FRAM读写速度和使用寿命有无限制?
A: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目前是10万亿次的写入次数。
60、这种“铁电产品特殊的频谱特性来做认证使用”与传统的非对称加密有啥区别??
A:传统的加密技术是利用软件加密算法,而我们的产品是利用FRAM特殊的频谱来做产品配对认证。
61、FRAM存储技术安不安全,抗干扰性如何
A:FRAM具有高可靠性,具有抗干扰性。
62、富士通的FRAM与RAMTRON公司的FRAM相比,有什么优势?目前我们使用RAMTRON公司的FRAM。
A:基本差不多,欢迎了解富士通FRAM。
63、fram在医疗器械应用領域有什麼特別的優勢?
A:高可靠性,可以不受卡玛射线等辐射影响。
64、请问富士通有没有出带时钟的FRAM芯片?
A:目前还没有。
65、请问,FRAM 是掉电可以保存的吗?
A:掉电瞬间保存数据是FRAM的优势之一。
66、别人用工具可以将FRAM里面的内容读出来马?
A:存储器里的内容当然是可以都出来的,我们是利用FRAM的特殊频谱特性来做配对认证。
67、只是验证真伪,并不是加密对吧
A:是的。
68、验证芯片的主要手段是什么
A:主要是利用FRAM的特殊频谱特性来做配件认证。
69、所有的FRAM都有加密功能?
A:不是的,我们主要是利用FRAM的特殊频谱特性来做配件认证,不是做加密。
70、富士通有没有在RFID领域的LSI
A:有的,欢迎咨询。
71、富士通的FRAM支持哪些通信接口
A:目前I2C SPI 并口都有产品对应。
72、这种方案的安全性如何,能经受硬件级破解的手段吗?
A:目前几乎没有被破解的可能性。
73、FRAM可以扩展RAM用于高速运算么,比如算法设计
A:可以的,欢迎线下咨询。
74、容量上目前能做到多高?
A:目前SPI产品可以4Mbit,并口产品可以做到8Mbit。
75、就是先把验证码固化在存储介质中。
A:不是这样理解的,主要是利用FRAM特殊的频谱来做配对认证。而不是利用验证码。
76、FRAM的存储速度能达多少呢
A:比如写入1Byte的数据,FRAM正常需要0.00015msec。
77、这个产品跟一些厂商的安全芯片的区别主要在哪里?只是存储介质的区别吗?安全功能上有何独到之处吗?谢谢
A:传统加密芯片产品是基于加密算法和密钥等数字信息来保证安全性,但都容易被硬拷贝。我们是利用FRAM芯片的频谱特性来识别,制造和设计芯片的难度很大,几乎不可能防止同样频谱特性的芯片。
78、请问这个算法能精确么
A:我们的产品不涉及软件算法。
79、请问:FRAM是硬加密吗?
A:可以这样理解
80、FRAM芯片为什么不能拷贝,是基于什么原理的?
A:主要利用是FRAM的特殊频谱来做配件认证。
81、没有密钥不是更危险吗,怎么理解没有密钥就不会被偷盗?
A:因为我们是利用FRAM的特殊频谱来做认证,目前生产铁电产品的只有cypress和富士通,而且cypress不生产验证IC产品。
82、这个加密方法能被别人用云计算破解吗?
A:因为我们不是利用软件加密算法,不存在被破解的可能性。
83、这和铁电有什么区别
A:是铁电的一种特殊产品。
84、FRAM的频谱特性稳定吗,会不会随着时间或温度变化从而导致验证失败?
A:频谱特性稳定。
85、是硬件加密?
A:不是
86、这种无秘钥解决方案,可靠性、准确性怎么样
A:目前可靠性,准确性有保障。
87、根据接收,目前主要是趋向打印机的市场,那么目前哪些打印机上已经使用了这个方案?
A:目前主要是日本的几家打印机生产厂商。
88、频谱密钥只适用打印机类产品吗?
A:我们也在积极开拓其他应用,比如PLC的模块认证等。
89、便携打印机有麽?
A:可以的,如有需要换墨盒之类的配件,可以商谈。
90、富士通FRAM的LSI解决方案能否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A:这个产品是需要跟客户紧密沟通,相当于定制产品。
91、真赝验证的关键要素?
A:主要是验证频谱是否一致。
92、加密原理是什么呢?
A:是利用铁电的特殊频谱来做配件认证。
93、这个方法本质上就是利用FRAM每个芯片不一样的电特性来做验证,对吗?
A:理解正确
94、假冒伪劣产品指哪一些
A:比如指不是不是原装打印机厂商生产的墨盒等产品
95、目前手机、笔记本电池,包括华为、苹果的电池都没有这个验证吧,在网上买一个电池就可以直接使用
A:目前是这样的。
96、适用于RFID的LSI,是否能兼容传统eeprom介质的RFID,软件和硬件是否要改动?谢谢
A:会有不一样。欢迎线下交流。
97、FRAM的主要优点是哪些
A:高可靠性,高耐久性,高速写入速度,低功耗等。
98、利用其它元件的电特性也可以做类似的验证,为何选择FRAM呢?
A:目前生产FRAM的厂商很少,只有cypress和富士通,而且cypress只生产单体FRAM产品。
99、无数据操作时电流可以微安量级吗?
A:具体数据可以参照我们的规格书。
100、FRAM铁电主要用在哪些产品设计上?
A:电表,工业,汽车等各类应用。
101、这种验证方法适合取代密码验证吗?
A:是的,主要取代传统的主机和配件的密码认证。
102、FRAM数据保存时间有多长?有没有10年?
A:可以的
103、FRAM有没有可能提高容量降低成本,并且集成在MCU中?
A:目前有厂商生产集成FRAM的MCU。
104、FRAM的稳定性怎么样
A:高稳定性。
105、请问FRAM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有哪些?
A:目前在电表,工业PLC,机器人,汽车infortainment,BMS等领域广泛使用。
106、无加密FRAM解决方案,基本上都是说目标市场。那么什么时候在市场上量产?
A:芯片已经量产,目前几家国际著名大客户正在用我们的解决方案开发评价他们的应用产品。
107、FRAM在强磁情况下,抗干扰强吗?
A:抗强磁干扰。MRAM不抗强磁。
108、这个验证是持续不断的进行,还是可配置间断运行?
A:目前是初始启动验证,以后会增加间断验证的功能,提高安全性。
109、模拟的工作噪音信号是音频频率范围吗
A:不是的
110、专家能不能推荐一下完美替代W25Q256 FLASH的铁电替代方案啊,现在W25Q256的速度达到瓶颈了,但是他的体积小,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A: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么大容量的FRAM
111、可以将数据处理方式从集中数据管理转变为分散数据管理吗?
A:从系统方案上是可以的,比如采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分散数据管理
112、FRAM在防辐射方面具有哪些特点?
A:可以防止X射线、伽玛射线等辐射,已经在医疗等领域广泛运用
113、基于FRAM的无加密算法的真赝验证解决方案相较于目前的物理不可克隆函数验证方案有什么突出优点吗?
A:利用FRAM自身的频谱特性来做配对,没有密钥,可以防止密钥被复制。
114、对于FRAM存储区来说,是不是既可以从串行接口进入,也可以从RF接口进入?
A:单体FRAM产品没有RF接口,RFID的产品有一款具有串口和RF接口的可以
115、这个产品功耗最低多少?最低工作温度能达到多少?
A:运转时功耗: 母机芯片约 6mA, 子机芯片约1mA+F123
116、加密是软件加密还是硬件加密呢?
A:利用硬件的频谱特性来做配对,不对数据加密
117、基于FRAM的无加密算法的真赝EMC抗扰可以过国标几级
A:实际是可以通过的,但我们和其他芯片元器件一样没有专门的认证。
118、配合这低功耗存储器,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加密界面,以保证数据流是加密的?
A:我们是无加密的安全解决方案
119、请问一下FRAM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A:FRAM的写入速度是EEPROM的3万倍左右
120、Fram 与加密之间有什么联系吗?相比传统的flash有什么优势
A:这个产品是利用FRAM自身的频谱特性来做产品配对。FRAM相对于传统的flash有高速读写,高耐久性,低功耗等优势。
121、富士通FRAM新一代验证 LSI 解决方案的成本如何?
A:具体成本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线下联系您。
122、FRAM能不能代替norflash应用,如果能,那么它的读写延时会比norflash有多少优势?
A:可以替代部分nor flash。目前SPI的FRAM最大是4Mbit。FRAM几乎没有读写的延时。
123、比如一些烧录器 SUPERPRO 可以将这个FRAM里面的内容读出来马
A:如果只是memory的数据保存的话,通过相应响应的接口是可以读出来的。
124、FRAM和其他的flash有什么区别,优势在哪,供货怎么样
A:FRAM相对于flash有高速读写,高耐久性,低功耗等优势。目前供货正常,没有缺货现象。
125、请问:使用FRAM是否有薄弱的?使用需要注意哪些
A:正常使用就可以。
126、请问有人回收真品墨盒后拆去正品FRAM再做赝品是不就避开验证不过了?
A:这种我们会有序列号识别出来的。
127、FRAM支持随机读写吗?
A:可以。
128、在芯片中还是需要一套加密算法,防止被识破。我们的FRAM中也有一套加密算法吗
A:我们这个产品没有加密算法,只是利用FRAM的特有的频谱特性来做配对认证。
129、特别想知道这个加密方法的原理,通过频谱的什么特征来识别呢?
A:根据频谱的振幅和频率的不同来识别。
130、fm31256遇见偶尔掉电数据丢失,可能原因是什么
A:这颗不是我们的产品,具体可以问对应厂家。
131、被正品用过一次的本方案芯片如何让它失效?
A:有失效命令可以实现
132、FRAM价格较高,这种验证方法是不是成本也较高?
A:具体成本信息我们可以线下交流。
133、FRAM非秘钥靠ADC模拟信号,怎么保证模拟信号的准确性,因为模拟信号很容易受干扰
A:这个问题比较好,如有需求,我们可以线下详细交流。
134、如果别人获取了FRAM的频谱信号的规律,也可破解啊
A:目前来说,别人无法获取FRAM的频谱特性。
135、FRAM的脉冲电流怎么样保证其唯一性 ,跟外部环境有关系吗?
A:通过FRAM的芯片材料,制程,电路设计等保证其频谱特征唯一性,外部环境可能会影响脉冲电流但可以调整验证判断窗口。
136、FRAM加密采用频谱验证,开发初期能否定制或者特定工具读取频谱?
A:可以的。
137、如果发现有bug,请问能及时得到修复吗?
A:可以修复。
138、FRAM脉冲电流,怎么去除噪音
A:有解决方案可以防止噪音的影响
139、FRAM无加密算法(频谱)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A:FRAM的特有特性,可以理解是芯片的指纹信息。
140、波形中的判断窗口,这些波形毛刺顶端,是什么原则?
A:判断是根据波形的顶端要在判断窗口之内,判断窗口是充分考虑了芯片的制造的差异性,在足够的冗余度范围内制定的。
141、脉冲信号的噪声如何屏蔽?
A:一般的噪音频段几乎不会影响脉冲信号,也可根据实际的噪音环境中测量脉冲型号后调整判断窗口
142、这种无秘钥解决方案,已经量产使用了吗
A:目前已经是量产阶段。
143、操作便捷性好吗?
A:很方便
144、非加密算法安全如何保障?
A:几乎别的芯片厂商无法复制富士通的FRAM芯片的模拟信号特征来保证
145、富士通Fram非密钥采用的是模拟硬件电路,不需要软件,我想问一下,经过FFT换算,可识别特征位数多少位?假如大批量设备加密,Fram特征码一共可以提供多少组合?
A:目前是8个特征值,可以任意取其中数个,进行不同的组合。
146、频谱验证主要是哪些步骤和原理
A:通过主机端向子机端发送认证命令,子机返回脉冲信号给母子进行判断,判断结果反馈给系统。
147、FRAM铁电的性价比怎样?,产品适用范围怎样?主要还有哪些缺陷?
A:目前FRAM可以广泛使用在表计、工业、汽车等领域。价格比普通EEPROM 和FLASH还是要贵一些。
148、DC 2.7V电压下可以工作吗?
A:目前支持电压3.0V~3.6V
149、真赝验证这个有没有开发板?可以申请试用吗?
A:有开发板,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线下交流。
150、请问目前在哪些tier1客户有量产?
A:比亚迪、博世等等。
151、该验证方案是否进行了功率攻击和侧信道攻击测试?
A:关于安全性国际权威安全验证机构正在认证中
152、fram每个个体都不一样,那怎么录入验证系统?如果fram个体间因为技术和技术管控,频谱一致性高,识别端fft计算精度不高,那么只要使用同品牌fram也可以破解?
A:频谱特性充分考虑了FARM的个体差异性设计的验证方案。除了频谱特性还有唯一不可更改的序列号来一起保证。
153、FRAM加密采用频谱验证,开发初期是否提供一些测试工具
A:会有的,如有需求请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线下详细沟通。
154、工作电压范围呢?
A:3.0V~3.6V
155、在温度范围内,读写速度有多大变化?
A:在正常允许温度范围内,读写速度几乎不会有变化
156、FRAM在大容量数据存储方面有没有应用,能不能替代现在的NAND FLASH的TF卡。
A:在工业机器人、储能电源等应用上有大容量的数据存储需求。但是我们SPI接口最大容量只能做到4M。
157、FRAM目前有哪些规格的封装?
A:I2C SPIC产品以SOP8,DFN8封装为主,要看具体产品型号。
158、短时间上电10微妙以内就需要进行一次读写操作之后就掉电可以实现吗?就是加电后很短时间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吗?
A:可以的
159、存储数据和读取数据的速度如何?
A:写入速度是普通EEPROM的3万倍左右,读的速度是普通EEPROM的100倍左右。
160、FRAM可以像norfalsh那样作为系统启动存储呢
A:可以的,如果容量不需要很大。
161、在价格方面有优势吗,是不是能替代EEP?
A:价格目前相对EERROM没有优势。
162、强磁铁靠近FRAM时会影响芯片的功能吗?
A:目前看FRAM可以抗磁性干扰。具体也要看磁场强度。
163、FRAM高耐久率,主要可以承受多少年,和周边元件的寿命也有关系吗,在使用中,受到环境变化,是否也有影响?
A:跟周本器件没有特别关系,指的是读写次数。
164、fram在擦写过程中会不会产生碎片
A:FRAM不需要擦写,直接覆盖随机写,因此没有碎片问题
165、fram失效原因有哪些?使用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A:温度过高或过低,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166、相关的加密芯片也可以实现签名验签提供真赝的解决方案,富士通的解决方案主要优点是什么?
A:无需加密,不用管理密钥,其他公司几乎无法复制造假,安全性高
167、FRAm现在最大的存储空间是多少?需要安页操作吗?
A:SPI产品目前最大做到4Mbit。FRAM是直接覆盖写入。
168、若盗版配件产品也用上同一款fram芯片,那如何判别配件是否是正品
A:我们会有方法鉴别。
169、存储器的寻址周期和功是一个重要的评估指标,富士通在这些方面有什么优势呢
A:寻址周期等和一般存储区一样,我们是小容量的存储器,因此性能不受影响。
170、无加密就能保证100%安全的话,以后使用范围广了,是不是所有领域都可以不再使用密钥了
A:根据实际的应用决定您的方案
171、FRAM 频谱加密,如果FRAM频谱受到外部磁场的干扰会失效吗
A:外部磁场几乎不会影响频谱特性,频谱的干扰也可在事先测试,调整验证判断范围。
172、FRAM擦写速如何?能支持外扩吗?
A:FRAM的攃写速度很快,大约是普通EEPROM的3万倍。
173、富士通fram每颗IC有厂家唯一编码吗?
A:会有的
174、可以直接pin to pin替换已有flash芯片吗
A:FRAM的封装基本是跟主流EEPROM的封装相同。
175、IEC15693定义的OOK调制可以有两种副载波,但MB89R119B只支持一个副载波,是吗?谢谢
A:只支持 1out of 4 的方式
176、FRAM产品供应商资源比较少,相应的产品线生命周期怎么样?
A:目前正常供应。
177、成熟方案的可靠性方面有介绍吗?
A:有兴趣的可以线下跟我们联系交流
178、后续NRAM技术成熟后,是否会替代掉FRAM?
A:NRAM的存储容量会比较大,不会完全替代FRAM。
179、可以用到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吗
A:已经有这方面的应用
180、FRAM是采用的是什么接口方式,读写速度怎样?
A:FRAM目前I2C SPI 以及并口都有对应的产品。读写速度很快,相对EEPROM和flash有很大的优势。
181、FRAM对运行环境有什么要求
A:温度过高或过低,可能导致数据丢失。请参照数据手册。
182、FRAM号称写不坏,现在应用的案例有无写损坏的?
A:主要是针对读写次数来讲的。
183、工作的温度和湿度有什么要求
A:请参照不同芯片产品的数据手册
184、目前有个项目,不想用RTC加电池的方式,能否用FRAM保存掉电前的信息
A:可以使用
185、哪类恶劣的环境或条件易于致损FRAM?
A:温度过高或过低,可能导致数据丢失。请参照数据手册。
186、FRAM有EEPROM的掉电非易失性,但是它有传统RAM的存储速度吗?
A:FRAM的存储速度跟常见的RAM一样。
187、FRAM芯片是工业级的吧?支持-40-85度吗
A:FRAM产品有工业级和汽车级之分,可以支持-40-85度。
188、FRAM可以取代SPI NOR FLASH存储嵌入式的启动程序吗?
A:FRAM可以取代SPI  NOR FLASH,在容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189、FRAM(铁电随机存储器)运行的最低温度是多少,在最低和最高温度环境下的读写寿命如何。
A:目前最低工作温度是-40测试度。在spec范围内读写次数不受影响。
190、问个敏感问题,这个方案会不会以后存在 实体清单 限制问题
A:目前推测不会。
191、存储在铁电里面的代码有没有可能被读出复制,用在抄板的硬件上是否可以?怎么防止被盗用?
A:FRAM只是用于存储器的话,和其他的存储器一样数据是可能被复制的。可以在系统上采用安全机制防止被抄袭。
192、可以一次性写完全部memory吗?就是说一条指令后连续写全部存储空间。
A:无加密算法的芯片只支持一条命令读写2Byte。
193、RFID的指令代码只有一个字节,是否存在误将用户数据当作指令代码的极端情况?
A:RFID的指令程序都是按照国际EPC标准的,按照正确的流程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