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在机械层,怎么画 点划线 ?

楼主:
请教:
altium designer,在机械层,怎么画 点划线 ?

谢谢!

网友A:
切换到机械层。直接画line.就能画

网友B:
为什么要画点画线

一般是用来勾画线路板的边框,以及内部较大的镂空或者异型镗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机械层。直接画line.就能画

已经切换到机械层1,还是不会画,请大神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画点画线 一般是用来勾画线路板的边框,以及内部较大的镂空或者异型镗孔,,,,

谢谢版主!

是这样的,焊接厂家 做三防,需要工艺边,想在机械层 用点划线 的方式,画出工艺边,以便 给制版厂时,好解释需求,不容易出错而已。

焊接完后,是要掰掉的。

网友:
快捷键:P+L

网友:
Place->line ?

请看沙发 及 4楼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   是这样的,焊接厂家 做三防,需要工艺边,想在机械层 用点划线 的方式,画出工 ...

PCB上划线没办法直接画出点划线,只能人为的画,比如用机械1层画一段实线,然后空余1mm再画一段实线,直到整个板边全部。这样空余的地方做出板来就是连着的,最好板两端也是连着的两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画点画线 一般是用来勾画线路板的边框,以及内部较大的镂空或者异型镗孔,,,,

在机械层画线就行,不一定非要点画线

可以标注一下是V-CUT

板厂就会按工艺边处理

或者和板厂沟通一下他们能看明白的工艺边线

网友:
点画线在AD上好像不能像autocad那样随意画

网友:
引用 网友C:
LuJianchang 发表于 2019-12-18 08:40 快捷键:P+L   Place->line ? 请看沙发 及 4楼的 ...

你手动在线上加只有孔芯的过孔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隔一断画一条线就好了,线与线之间断开的位置就是保留的位置。

网友:
9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