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板,PCB收费的问题 ?

楼主:
如附图一、附图二所示:

两个双面板,尺寸如图所示。

请问,这两个PCB的收费一样吗 ?

谢谢!

说明,发帖的 目的:
附图二的PCB,为附图一PCB裁剪掉四个角(等腰直角三角形,直角边长50mm)后所得。
我觉的,这两个PCB的收费应该一样。但不能确定,所以发帖请教。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
收费是一样的,

网友:
按最大边长收费

没商量

网友:
量大,可以一样。量小,不大可能,你自己谈吧。楼上直接说“一样”的,仅在打样时可能。打样时的单价较高,有的还有促销,但有量的限制,正式生产跟打样是两码事。

PCB截角,批量不够时需要在裁板后再加一道工序,只要有工序就有收费。批量够大,用模具裁切,工序反而是一样的,但会多出模具费。量够大,模具费是可以免除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