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的工作

楼主:
  LM311是由国家半导体公司(NS)生产的电压-频率转换芯片。国家半导体被德州仪器公司(TI)收购后,即成为由德州仪器公司生产的产品。

            图(01)
  图(01)是LM331内部结构框图。
  从图(01)中可见:该芯片内部有一个恒流源,其恒流电流可由芯片2脚对地的一个外接电阻Rs控制。恒流源输出经芯片内部一个模拟开关(Current Switch)可以由芯片1脚输出或者改为流入到地。该芯片内部有个输入电压比较器(Input Comparator),该比较器的两个输入端分别是引脚6和引脚7(6脚为反相输入端,7脚为同相输入端)。芯片内部还有个触发器,由定时比较器(Timer Comparator)、RS触发器(RS Flip-Flop) 和放电管(Reset Transistor)构成。RS触发器的输出控制集电极开路输出三极管(Output Driver),该三极管集电极由芯片3脚引出,该引脚必须接上拉电阻到一个电源正端。
  图(02)为德州仪器公司(TI)提供LM331的一种实际应用电路。注意图(02)务必与图(01)对照着看,才能够弄清楚图(02)中LM331的工作原理。
  图(02)中我们看到:芯片的1脚和6脚从外部联接在一起,同时经CL//RL到地。图(02)中左下有个22千欧电阻和47欧电阻,接到一个电位器中点。这三个元件用于抵消LM331片内输入电压比较器(6脚和7脚之间)的失调电压。如果对失调电压造成的误差不在意,这三个元件可以取消,将CL和RL下端直接接地。对弄清楚该电路工作原理来说,可以不必管这三个元件,认为47欧电阻很小,等同于CL和RL下端接地。
  图(01)中RS触发器上面的输入比较器(Input Comparator)输出高电平时可令RS触发器置位,下面的定时比较器(Timer Comparator)输出高电平时可令RS触发器复位。用两个比较器输出端到RS触发器上下两侧的箭头表示。
  当输入比较器(Input Comparator)的同相输入端(芯片7脚)输入一个直流电压时,该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使RS触发器置位,输出三极管(Output Driver)导通,芯片3脚为低电平。同时,放电管(Reset Transistor)关断,Vcc通过外部电阻Rt对定时电容Ct充电。Rt与Ct联接处接到定时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
  芯片内部有两个电阻,图(01)中分别标注为R和2R,两电阻联接处接到定时比较器(Timer Comparator)的反相输入端。当定时电容充电到Vcc的2/3电压时,定时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RS触发器复位,输出三极管关断,芯片3脚被上拉到高电平,同时放电管导通,将定时电容Ct放电。电流开关(Current Switch)倒向右边,电容CL通过电阻RL放电。当电容CL放电到两端电压等于输入电压Vin时,输入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使RS触发器置位,输出三极管导通,芯片3脚低电平,放电管关断,定时电容Ct由电阻Rt充电。
  RL、CL以及Rt、Ct两组电阻电容分别充电放电,通过输入比较器和定时比较器使RS触发器置位和复位,这样就形成了自激振荡。芯片3脚输出的矩形波频率正是这个自激振荡的频率。

            图(02)
  简单地说,LM331的频率输出(3脚)之所以产生矩形波,是因为输入比较器(Input Comparator)的两个输入端(6脚和7脚)由电容CL充放电控制,输入比较器交替输出高低电平使RS触发器置位,定时比较器(Timer Comparator)的两个输入端由定时电容Ct控制,定时比较器交替输出高低电平使RS触发器复位,从而RS触发器不停置位和复位,形成自激振荡。

            图(03)
  图(03)是德州仪器公司(TI)给出的测试电路(此电路也可以用来实现具体的电压-频率转换)。该电路与图(02)电路不同之处在于使用了一个运放构成反相积分器,该运放必须使用双电源(这一点在图中已经注明),但LM331仍使用单电源。而且,该电路只能接受为负的信号(图中也有注明),这一点很重要。
  与图(02)相比较,图(03)中LM331的6脚接到了两支10千欧电阻的中点,而7脚接到了运放的输出端。
  图(03)中,如果忽略电位器以及1兆欧和1千欧电阻对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施加的运放失调补偿电压,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可视为直流接地。LM331的1脚仍然在RS触发器置位时输出恒定电流。此恒定电流与输入信号经Rin电阻限制的电流构成加法电路,LM331的1脚输出的恒定电流与输入信号电流是代数和关系(实际上1脚输出恒定电流和Vin电流方向相反,是相减)。此电流(代数和)对反馈电容Cf充电(电流从左向右),运放输出端向负方向变化(对地电压降低)。RS触发器复位时,LM331的1脚不再输出恒定电流,反馈电容Cf在输入信号Vin单独作用下放电(电流从右向左),运放输出端向正方向变化(对地电压升高)。
  因为运放构成的是反相积分电路且输入信号为负,所以LM331的输入电压比较器(Input Comparator)输入引脚7脚必须接到为负的输入信号经反相积分电路的输出端,才能够形成正确的相位关系使RS触发器置位。该电路其它工作与图(02)完全相同。

网友A:
您好  我现在用这套电路经常遇到 小电流(10nA)时,运放输出端输出-0.25v左右,电流大时无此现象

提问:在这种小电流输入的情况下 积分电路反相输入端需注意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现在用这套电路经常遇到 小电流(10nA)时,运放输出端输出-0.25v左右,电流大时无此现象 ...

“小电流(10nA)时,运放输出端输出-0.25v左右,电流大时无此现象”

猜测,仅仅是猜测:运放失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