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模式设置

楼主:
对于SPI通信,只有四个脚MOSI、MISO、CS、CLK,SPI有四种模式,那么使用SPI时是怎么设置各种模式的呢?没有时钟极性以及相位引脚啊?

网友A:
你的主机和从机分别是什么?

网友:
需要通过SCK和MOSI、MISO信号之间的时序,产生不同的模式。

网友:
对于SPI的时序,AVR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写得比较清楚,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干啥那样麻烦,不如用STM32一款很便宜的CPU,都有硬件SPI设置,还可用cubeMX直接设置SPI,直接生成初始化代码,您不必管其中的时序啊,这个那个。。。

网友:
SPI只有主模式和从模式两种,楼主所及是相关IO,并非模式。至于有没有什么引脚,不要自己猜,看器件手册,手册上说的很清楚。

网友:
SPI的四种模式是初始化按实际情况配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机和从机分别是什么?

如果主机跟从机分别是两个51单片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机跟从机分别是两个51单片机呢?

还是没搞清你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你用的是带spi的51单片机需要看一下手册,spi模块部分里有配置的方法,如果是io口模拟spi那逻辑关系由软件来做,程序上略有不同.

主机控制时钟,所以时钟极性只在主机端设置,数据边沿主机端和从机端要设置成一样.

51还是非51不重要.

网友C:
谁控制片选谁就是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控制片选谁就是主机

单主机时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