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开关时BE间电阻接法问题。

楼主:
三极管做开关时BE间电阻接法究竟时图示三种那种接法是正确的?为什么呢?请赐教,模电学的实在是太差了

网友A:
最下面的那个图接法正确,中间那个可不是偏置电阻(接在BE间的电阻准确的称呼为静态偏置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的那个图接法正确,中间那个可不是偏置电阻(接在BE间的电阻准确的称呼为静态偏置电阻)。

网友:
“管做开关时BE间电阻接法究竟时图示三种那种接法是正确的?”

第三种接法正确。

网友:
这是NPN+PMOS的电源控制电路
EN1高时,Q13导通,从而使上面的PMSO管导通,
EN1低时,Q13截止,PMSO管断开

网友B:
PMSO管的图符号放反了吧,,P管开关导通放置,应该是从S到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MSO管的图符号放反了吧,,P管开关导通放置,应该是从S到D

没反啊,就是这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反啊,就是这样啊

“没反啊,就是这样啊”

反了。这样联接,P沟MOS不可能起到开关作用,因为Q13关断使MOS管也关断时,MOS管体内寄生二极管仍可供电流给VCC处的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反啊,就是这样啊” 反了。这样联接,P沟MOS不可能起到开关作用,因为Q13关断使MOS管也 ...

有点晕了,那请问老师该改哪里呢?这个电路的设计意图时通过Q13开关PMOS,控制48VOUT那边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SO管的图符号放反了吧,,P管开关导通放置,应该是从S到D

请问下该怎样更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晕了,那请问老师该改哪里呢?这个电路的设计意图时通过Q13开关PMOS,控制48VOUT那边的输出。

你的电源控制流向是VCC->48VOUT的话,就没有反。

因为一般设计图中,VCC这种命名习惯上默认是受控后给系统芯片供电的次级电源,所以大家可能会有误解。

而且画原理图的一般习惯是,从左到右的流向。。。。。

网友:
谢谢大家了,原来是我的设计习惯不好,这样就符合正常的设计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晕了,那请问老师该改哪里呢?这个电路的设计意图时通过Q13开关PMOS,控制48VOUT那边的输出。

topwon说得对,应该考虑电流流向,是48VOUT流向VCC,还是VCC流向48VOUT。

如果是VCC流向48VOUT,即P沟MOS管控制48VOUT是否能够从VCC得到电流,那就没有反。

网友:
谢谢大家,这种坏习惯以后也得注意改改

网友E:
我觉的第一个图也是正确的吧,只是下拉电阻R70在限流电阻R68前面,不分压钳位而已,这不影响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的第一个图也是正确的吧,只是下拉电阻R70在限流电阻R68前面,不分压钳位而已,这不影响功能吧

R70的作用是给Q13提供一个静态偏置,防止在输入浮空时因干扰导致Q13的误导通。所以,图1和图3确实都可以满足这一点。但是,对于图1而言,需要的驱动却比图3要求高,同样驱动下,功耗也高于图3,故而实际应用时应该选择图3的接法。

网友F:
想问下,如果Q13截止,VCC经过R64无法使MOS导通吗?小白求指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想问下,如果Q13截止,VCC经过R64无法使MOS导通吗?小白求指教

这是PMOS,Vg小于Vs才能使得DS导通。

Q13截止时,Vg=Vs(经过R64连接在一起,因为R64上没有电流流过,所以没有电压差,所以两端电压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PMOS,Vg小于Vs才能使得DS导通。 Q13截止时,Vg=Vs(经过R64连接在一起,因为R64上没有电流流过, ...

哦,明白了。多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