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PoE是如何供电的及怎样识别单片机和非标PoE交换机

楼主:
标准PoE是如何供电的及怎样识别单片机和非标PoE交换机
很多做网络和安防工程的朋友,在选择PoE交换机时,往往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选择,世面上除了48V供电的交换机,还会见到24V和12V供电的交换机,供电器等,那么这几种产品都是怎么工作的呢?48V供电的就是标准PoE吗?下面我们简单讲解一下标准PoE和单片机及非标PoE设备是怎么工作的。
标准PoE和单片机以及非标准PoE产品定义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标准PoE、单片机、非标PoE
一、标准PoE产品端口供电符合IEEE802.3af44-57V(15.4W)、IEEE802.3at50-57V(30W)、IEEE802.3bt52-57V(60-90W)协议,都有标准的PoE供电芯片。标准PoE的供电电压和流程是严格遵循特定规范的,在整个通电、检测和供电过程中都对PD起保护作用。在日常中我们一般说PoE的供电电压是48V
二、单片机是这两年PoE交换机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低价产品,它是一种假POE交换机,里面没有POE供电芯片,是单片机芯片里写的程序模仿正规POE芯片跑协议!没有相应的硬件支持。省料较多。它是先发出12V直流供电侦测PD端是否有24.9K的电阻,侦测到后直接升压到48V,期间没有分级保护过程。单片机一旦接通交流电,12V直流电则会立刻传输给受电设备,当供电设备未与电压匹配的网络终端相连时,很容易就烧坏设备;
单片机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单片机容易跑崩烧mos管!
2.单片机运行过程中经常自己重启!
3.单片机兼容性不好!
4.单片机带载能力差劲带不动足安数的设备!
5.单片机不能识别af/at/bt协议,只能给到一个很差的供电保护!
三、非标PoE是指那些只用网线中的空闲芯作为供电电线,不对PD(受电设备)进行侦测分级直接强供电的PoE交换机供电器等产品,一般是4578芯供电。所供直流电通常有12V,24V和48V。
供电设备一旦通电,12V/24V/48V直流电则会立刻传输给受电设备,并不会像PoE标准产品那样先侦测受电端,而是直接把网线中空余线对当电力线使用一般是网线中的4578芯。
由于没有握手协议,非标PoE会有以下潜在的安全隐患:
1:受电端不能进行稳压,终端工作不稳定。网线线芯较细,压降大,受电端无稳压装置,系统常常工作在欠压或者过压状态下,必将缩短受电终端工作寿命;
2:烧坏设备、触电、线路老化漏水短路火灾隐患。当供电设备未与电压匹配的网络终端相连时,很容易就烧坏设备;当供电电压超过36V时,手触电击,人身安全收到威胁;此外,非标PoE也无线路异常识别机制,存短路火灾隐患。
PoE产品供电标准
标准的PoE供电,是要求前端供电设备(PSE)必须具备对终端(PD)检测、分类、分级的功能,而受电端(PD)设备也应该符合IEEE802.3af协议标准才能被PSE检测到。供电端(PSE)和受电端(PD)都符合PoE供电标准才是真正的PoE解决方案。
标准PoE供电设备的侦测分级过程
1.首先PoE设备会发出一个很低的电压去侦测PD端是否符合PoE供电标准,供电电压一般是2V~10V;每家的PoE芯片都会有差别。具体过程是PSE会发送一个测试电压给PD设备以侦测受电设备中的一个24.9kΩ共模电阻。测试信号开始为2V左右,然后提升到10V,这将有助于补偿5类网线自身阻抗带来的损失。如果PSE检测到来自PD的适当阻抗特征(24.9kΩ),它便会继续提升电压。如果检测不到特征阻抗,PSE将不会为网线加电。受电设备(PD)电路中的稳压二极管会保证其余部分不受测试信号的干扰。
2.侦测后,如果受电设备为标准PD,则对PD进行分级(现阶段PD的功率分为9级进行供电),在分级阶段PSE的供电电压为15-20V;当检测到受电端设备PD之后,PSE将向PD施加15~20V的电压,并通过测量电流大小来确定PD的级别。如果除了探测到第一级的电阻外没发现其他分级电路,该设备被定义成class0,IEEE802.3bt标准最高是class8。在此阶段,PD的电源部不通电直至分级阶段完成
3.分级完毕后,在一个可配置时间(一般小于15μs)的启动期内,PSE设备开始从低电压向PD设备开始供电,直至提供48V的直流电源。满足PD设备IEEE802.3bt标准不超过71W的功耗。(IEEE802.3bt兼容IEEE802.3af/at)
断电保护:若PD设备从网络上断开时,PSE就会快速地(一般在300~400ms之内)停止为PD设备供电,并重复侦测过程以检测网线的终端是否连接PD设备。
IEEE802.3at标准侦测分级图,bt 标准会侦测4次
真假POE用万能表测试方法
启动设备,将万用电表调至电压测量档位,用万用电表两表笔分别点触PSE设备供电脚(通常是RJ45端口的1/2,3/6或者4/5,7/8),如果测出有48V或其它电压值(12V、24V等)稳定输出的设备即是非标产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PSE不对受电设备(这里为万用表)做检测,直接采用48V或其它电压值供电。
单片机11.8V的稳定电压
反之,如果测量不出电压,万用表表针在2-10V之间跳动,则为标准PoE。因为在这个阶段,PSE在对PD端(这里为万用表)进行检测,而万用电表不是合法的PD,PSE不会供电,无稳定电压产生。
标准POE电压是跳动的
sdapo达普PoE出厂的所有PoE交换机和PoE供电器,均符合802.3af或802.3at标准,采用的是进口美信PoE芯片,稳定可靠,是无线网络覆盖和监控工程的上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