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C基础问题 ,关于const,麻烦老师们解答一下

楼主:
rt  如下的求字符串长度的函数,里面修饰参数的const具体起什么作用?如果用一个需要变化的数组做参数会发身什么问题?

如果参数是静态的那长度就确定了啊。。。。我为什么还用这个函数求长度。。。。

int strlen (const char * str)

{

    int length = 0;

    while( *str++ )

        ++length;

    return( length );

}

网友:
const修饰参数的目的是告诉函数的调用者,传递进函数的数据不会在函数内被改变,相当于只读的意思。

网友:
加入const参数后,可以提示编译器检查“在函数内部有没有改变‘指针’的值”,如果你通过指针修改了内存内容编译器就会报错,所以const是用来保护指针内容的!

网友:
楼上已经道出本质了。

这里帮你扩展一下辅助理解。

如果你的程序只有几百行,并且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那么const这个参数没多大意义,为了方便,完全忽略都可以。

但如果是万行代码以上,并且是多人协作开发,const就有意义了,假设我们有如下程序:

char * name = "abc";

func1(name);

func2(name);

func3(name);

...

funcN(name);

printf("Name=%s\n", name);

如果我们最后预期打印结果是"xyz",但是实际输出是“Ansersion”,你觉得中间是哪一环出了问题?

其中func1,func2,...funcN分别是不同人写的,而且有些都离职了,你根本不知道实现细节,你要怎么去追查呢?

成千上万行的代码难道要一行一行去看吗?毕竟时间就是金钱啊,能不能快一点定位问题呢?这时就体现了const的价值了,如果函数的参数是const修饰的,就可以排除犯罪嫌疑了,因为该函数是无法修改name的数据的,否则编译阶段就会报错。

const的本质在于让数据只读,最大的作用在于方便程序调试和追踪。

网友:
谢谢三位老师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