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NXP LPC845 控制的世界时钟

楼主:
来自:https://mcuoneclipse.com/2019/11/24/wor ... xp-lpc845/

在使用步进电机完成一个时钟(请参阅“ 使用NXP LPC845-BRK的DIY步进电机时钟 ”)后,我想构建一个特殊的时钟,该时钟最多可以显示四个不同的时区:英国),纽约(美国),北京(中国)和卢塞恩(瑞士):

图片

在该项目中,用微控制器(NXP LPC845,ARM Cortex-M0)驱动8台步进电动机,一个时钟使用两个,每个电动机均独立控制。由于电动机是特殊的360°电动机,因此零位置由磁铁和霍尔传感器确定。使用串行连接,可以配置时钟。由于时钟可以远离主机PC,因此时钟使用RS-485控制。

这次的时钟概念不同于“ 带有NXP LPC845-BRK的DIY步进电机时钟 ”中的概念:代替普通的步进电机,它使用的是汽车仪表板后面的电机。

图片

每个VID28.12单元都包括两个带双轴的步进电机。可以根据需要轻松拆卸和修改电机(例如360°运行):

图片

图片

网友:
PCB是在KiCad中设计的:

  • 恩智浦LPC845微控制器
  • 2 Switec X12.017四步进电机驱动器
  • SWD调试端口
  • RS-485接口
  • 8个霍尔传感器(AH3572)
  • LED

图片

图片

图片

组装

图片

图片

外壳是用Inkscape设计的,然后用激光切割机生产。下面是第一个版本。侧面和背面由4mm激光切割胶合板制成。正面使用1毫米轻木。这样,一切都在17x17x2厘米内。

图片

时钟指针采用3D打印,并在每只指针的底部都配有用于磁铁的特殊插座

图片

网友:
程序使用NXP MCUXpresso SDK和McuLib与NXP MCUXpresso IDE V11.0.1开发。

图片

https://github.com/ErichStyger/mcuoneclipse/tree/master/Examples/MCUXpresso/LPC845-BRK/LPC845-World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