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毫米波雷达测评】IWR1443 BOOST 的CLI命令

楼主:
IWR1443BOOST开箱测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1610-1-1.html

SDK及例程下载: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2315-1-1.html

XWR14XX 数据路径: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154

一、CLI命令及处理函数

        out_of_box_demo具有28个CLI命令,具体的命令、处理函数及位置如下:

1、version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CLI_MMWaveVersion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utils\cli\src\cli_mmwave.c

2、flushCfg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CLI_MMWaveFlush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utils\cli\src\cli_mmwave.c

3、dfeDataOutputMode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CLI_MMWaveDataOutputMode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utils\cli\src\cli_mmwave.c

4、channelCfg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CLI_MMWaveChannel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utils\cli\src\cli_mmwave.c

5、adcCfg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CLI_MMWaveADC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utils\cli\src\cli_mmwave.c

6、profileCfg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CLI_MMWaveProfile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utils\cli\src\cli_mmwave.c

7、chirpCfg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CLI_MMWaveChirp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utils\cli\src\cli_mmwave.c

8、frameCfg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CLI_MMWaveFrame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utils\cli\src\cli_mmwave.c

9、advFrameCfg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CLI_MMWaveAdvFrame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utils\cli\src\cli_mmwave.c

10、subFrameCfg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CLI_MMWaveSubFrame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utils\cli\src\cli_mmwave.c

11、lowPower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CLI_MMWaveLowPower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utils\cli\src\cli_mmwave.c

12、contModeCfg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CLI_MMWaveContMode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utils\cli\src\cli_mmwave.c

13、bpmCfgAdvanced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CLI_MMWaveBPMCfgAdvanced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utils\cli\src\cli_mmwave.c

14、sensorStart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MmwDemo_CLISensorStart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工程的根目录下的mmw_cli.c,与main.c同文件夹里。

15、sensorStop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MmwDemo_CLISensorStop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工程的根目录下的mmw_cli.c,与main.c同文件夹里。

16、guiMonitor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MmwDemo_CLIGuiMonSel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工程的根目录下的mmw_cli.c,与main.c同文件夹里。

17、cfarCfg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MmwDemo_CLICfar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工程的根目录下的mmw_cli.c,与main.c同文件夹里。

18、peakGrouping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MmwDemo_CLIPeakGrouping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工程的根目录下的mmw_cli.c,与main.c同文件夹里。

19、multiObjBeamForming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MmwDemo_CLIMultiObjBeamFormin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工程的根目录下的mmw_cli.c,与main.c同文件夹里。

20、calibDcRangeSig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MmwDemo_CLICalibDcRangeSi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工程的根目录下的mmw_cli.c,与main.c同文件夹里。

21、clutterRemoval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MmwDemo_CLIClutterRemoval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工程的根目录下的mmw_cli.c,与main.c同文件夹里。

22、adcbufCfg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MmwDemo_CLIADCBuf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工程的根目录下的mmw_cli.c,与main.c同文件夹里。

23、compRangeBiasAndRxChanPhase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MmwDemo_CLICompRangeBiasAndRxChanPhase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工程的根目录下的mmw_cli.c,与main.c同文件夹里。

24、measureRangeBiasAndRxChanPhase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MmwDemo_CLIMeasureRangeBiasAndRxChanPhase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工程的根目录下的mmw_cli.c,与main.c同文件夹里。

25、CQRxSatMonitor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MmwDemo_CLIChirpQualityRxSatMon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工程的根目录下的mmw_cli.c,与main.c同文件夹里。

26、CQSigImgMonitor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MmwDemo_CLIChirpQualitySigImgMon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工程的根目录下的mmw_cli.c,与main.c同文件夹里。

27、analogMonitor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MmwDemo_CLIAnalogMonitorCfg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工程的根目录下的mmw_cli.c,与main.c同文件夹里。

28、help命令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static int32_t CLI_help (int32_t argc, char* argv[])

    命令对应处理函数的位置: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utils\cli\src\cli.c

仔细看这28个命令的处理函数,就可以知道各个命令的功能,这里就不做具体介绍。

二、不通过命令的方式启动mmwave

    由于在out_of_box_demo中,mmwave的参数设置及启动是通过CLI的命令来进行处理的,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很多运用是在程序中直接内置参数设置及启动的。接下来介绍mmwave的参数设置及启动直接固化到程序中的方法。

    自己建立三个源文件,分别为:users_cli.c、users_cli.h和my_profile.h,并把这三个文件加入到工程中。

    users_cli.c参数设置及mmwave启动的函数源文件

    users_cli.h参数设置及mmwave启动的函数头文件

    my_profile.h为mmwave需要设置的参数,参数需要变更,直接修改里面的参数即可。

    在main.c文件中加入users_cli.h头文件

    在void MmwDemo_initTask(UArg arg0, UArg arg1)函数任务中,注释掉CLI的命令函数MmwDemo_CLIInit(),并在该地方增加自己的CLI初始化函数CLI_Init()。这样,就没办法通过串口对mmwave进行参数设置。

    在启动数据路径处理任务函数前,进行mmwave参数设置并启动mmwave,加入MmwDemo_CLI_Init ()函数

     至此,代码已经修改完成。对工程编译并下载到开发板。重新上电后,可以发现有3个指示灯会亮起,说明mmwave已经启动。

同时GPIO1的按键可以进行mmwave的开启和关闭控制。当mmwave关闭时,上图圈圈内的指示灯会灭掉。这样,如果在开发中,有外接MCU的话,就可以通过这2个引脚对mmwave的开启关闭进行操作和监控。

将开发板接入电脑,同时开启串口调试助手,按开发板中的NRST按键进行复位,就可以查看mmwave启动时的信息。

这次就分享到这里,以下为三个源文件的下载链接

users_cli.h (224 Bytes, 下载次数: 77)

网友:
太喜欢这样的分享啦,程序都带啦,谢谢。

网友:
老大,你太给力了!

网友A:
请问也适用6843芯片的高精度例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也适用6843芯片的高精度例程不?

6843没有接触过,不清楚。你可以尝试一下看看。